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中接线部分出现红色的裂痕

楼主(2012-12-15):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刚刚上手学着画原理图玩玩)

网友A:
另外一边也要放置网络标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边也要放置网络标号的

二楼正解。两边都有网标才能消除裂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正解。两边都有网标才能消除裂痕

请问什么叫网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叫网标?

网络标号,就是J4 Pin1 上的那个“P1^1” ,我习惯称之为网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标号,就是J4 Pin1 上的那个“P1^1” ,我习惯称之为网标。

问题解决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边也要放置网络标号的

问题解决了,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您!

二楼,你应该谢 二楼, 我只是把问题将想详细了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您!

忽视我的那个回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