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懂C语言吗????

楼主(2012-12-15):
(图片)

网友A:
楼主辛苦,不过竟然否定了俺用的 k&r风格,不提倡把这个当教材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不过竟然否定了俺用的 k&r风格,不提倡把这个当教材学。

我现在就在用k&r style

网友B:
什么叫做k&r sty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不过竟然否定了俺用的 k&r风格,不提倡把这个当教材学。

请问什么的k&r风格啊,能科普一下吗,呵呵

网友:
k&r style 我也固定到这个风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做k&r style
int main(){
    if (){
   }
}

网友C:
实际上我不太喜欢K&R styl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我不太喜欢K&R style.

我也非常不喜欢,而且极其讨厌,每当我看见谁用这种风格写代码,我都会用 CoolFormat格式为 BSD style....然后再看....

网友:
用Eclipse写java的时候喜欢K&R风格,用VS的时候就不喜欢这个了~

网友:
谢谢楼主,放平板里晚上躺着看

网友:
这个个人习惯吧,搞java的,比较喜欢K&R,因为能看到更多的代码
嵌入式程序没那么多,调理很重要
个人爱好吧

网友E:
看了下- -
书中还是有一些纰漏,本来没什么,不过作者口气实在是有点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 -
书中还是有一些纰漏,本来没什么,不过作者口气实在是有点大- - ...

确实口气好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华为的编程规范里也是不提倡使用这种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非常不喜欢,而且极其讨厌,每当我看见谁用这种风格写代码,我都会用 CoolFormat格式为 BSD style... ...

我也是,代码少的时候边看边把它改回来

网友G:
语言过于俏皮,而且一点也不幽默,表示看不惯。。。

说说我的观点:
1.6.1 bool变量与零值进行比较
题目问哪一组或哪些组正确呢?
然而他后面开始讨论写法好不好。。。这人怎么这么没逻辑性。。。
再说,要我说,if(bTestFlag == TRUE)写法也很好,表意明确,至于他说的,bTestFlag可能是除去1,0之外的值,还举了VB的例子(你说C语言讲什么VB,要不要带上java啊?),我觉得,既然你定义了一个bool型,则就是非true即false的,你给他赋别的值这种行为本身就是错的。要是个你不能肯定他非true即false的,别定义为bool型,别带上b前缀。
我觉得程序员们应该都按约定来做事,而不应是绞尽脑汁地想所有违约的可能性。

另外现在在用C#做客户端,慢慢地有了些体会:假设写一个函数,传一个参数,根据参数决定是否执行某操作,或二者选其一的操作。以前我无疑是用bool型变量传参,现在我更倾向于写一个enum,两个枚举值,明确含义。这样代码摆在那里,不用废话解释true是什么false是什么,一目了然。
举例,看到一句代码,用了DebugOut函数输出测试文本,DebugOut("text", true); DebugOut("text", false); 你能一下就知道true多做了什么,false少做了什么么?
如果用enum做呢,就类似这样的:DebugOut("text", DebugOutWriteLogFile.Write); DebugOut("text", DebugOutWriteLogFile.NotWrite);
当然这种便利离不开VS编辑器的强大,如果没有强大的提示功能,可能这种写法就不会带来方便。

还有说到register变量,我感觉现在意义真不大了,编译器都会优化,基本用不着操心,我觉得用这个关键字,也就两种原因:1,装b;2,告诉其他程序员,该变量地位不一般。

网友:
不懂,瞎写

网友:
下载了 很粗的看了一遍,
作者口气太大了吧 ,很有点国内作者装逼的气质,看国外的很多书写的很透彻,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语言过于俏皮,而且一点也不幽默,表示看不惯。。。

说说我的观点:

讲的非常好啊,受益匪浅!!!!

网友:
这个论坛早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