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PWM对LED调光..LED再低占空比时亮度很敏感?

楼主(2012-12-15):
最近调LED灯,发现LED对低占空比很敏感,再低占空比的时候,只要PWM动一点点,都会引起LED亮度发生很大的变化?发现好多朋友都遇到,下面的链接都提到这个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LED特有的性质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76839-1-1.html
http://www.2010led.net/dispbbs.a ... yID=3485&skin=1

这是调光的方法,其中也谈到了低亮度会突变很明显。。。
http://blog.alighting.cn/lzd110388/archive/2011/9/5/4370.html

网友:
就就是LED的非线性

网友A:
各个阶段使用不同的PWM频率和占空比,可能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阶段使用不同的PWM频率和占空比,可能会好些

现在调光问题倒不大,效果还不错,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了调整LED这种非线性的特性加入了对数调光,但是加入对数调光会带来亮度的不均匀,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照明的话不是非常严格的亮度对于关系,但是我做的的LED舞台灯,如果灯光师吧LED灯亮度设置为50%,但是灯却没有输出亮度50%,这个就有点~~~~你帮我看看我下面那个链接的问题。。。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我现在只能是接近。。。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040-1-1.html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包括人耳朵对声音也是非线性的,所以调节音量的电位器也是对数的。

网友(2013-05-10):
引用 楼主:
现在调光问题倒不大,效果还不错,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了调整LED这种非线性的特性加入了对数调光 ...

我也是做舞台灯(实习期),现在碰到相同的问题,LED输出的平滑调光还是没头绪,有说见建表

网友(2013-09-09):
   LZ啊;不知道你这个低占空比调光;LED闪烁明显解决没;小弟现在也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2014-03-27):
可以用插值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为什么在低占空比是亮度变化比较大?情根本原因在于LED处于低亮度状态下每一次增加亮度形成的增量比例大,比如你在1:1000的亮度和2:1000时的亮度是增加了一倍,你说这个变化明显不?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Google "gamma correction".

网友B(2014-07-04):
  这是人眼造成的 你用仪器量还是很线性的. 所以 要用平方曲线 去调光 才会感觉很舒服. 要好当然先是线性再平方  看贴已经久远了 算不了多说了,还以为你才走到这里

网友(2014-11-22):
不懂额,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下。。我也不知道  貌似是LED·灯非线性的原因

网友(2015-05-19):
引用 网友B:
这是人眼造成的 你用仪器量还是很线性的. 所以 要用平方曲线 去调光 才会感觉很舒服. 要好当然先是线性再 ...

LED调光的时候,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能否详细说说, 谢谢!

楼主(2016-03-08):
引用 网友B:
这是人眼造成的 你用仪器量还是很线性的. 所以 要用平方曲线 去调光 才会感觉很舒服. 要好当然先是线性再 ...

加对数曲线,就是GAMMA校正也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不管什么样的调光算法都无济于事~~根本原因还是在LED驱动设计上~现在很多LED驱动器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曾经试过别人自己用PWM控制器做的那种大功率LED驱动器~加上我自己特殊处理的调光算法~在很低的占空比下~是不会闪动的~也就是起光的那一点点是不会闪的~很平滑~可以试试其他厂家说的这款IC~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对数曲线,就是GAMMA校正也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不管什么样的调光算法都无济于事~~根本原因还是在LED ...

支持的频率越高越不闪 可以自己设计BUCK电路,频率自己控制 分辨率也可以提高  一般的驱动就2000级。

网友(2016-06-06):
我也遇到,采取建表,慢慢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