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读出数据,但是怎么这么大

楼主(2012-12-15):
驱动写好了,就是参考网上最多的那个模式。主要代码就这些:

/*初始化ADX345*/
void Init_ADX345(void)
{
   I2C_WriteReg(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I2C_WriteReg(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I2C_WriteReg(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I2C_WriteReg(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I2C_WriteReg(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I2C_WriteReg(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I2C_WriteReg(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连续读取加速度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345(void)
{
  unsigned char i;
  I2C_Start();
  I2C_Send(SlaveAddress_ADX345);
  I2C_Send(0x32);
  I2C_Start();
  I2C_Send(SlaveAddress_ADX345+1);
  for(i=0;i<6;i++)
  {
         BUF[i] = TWDR;
         if(i == 5)
            I2C_NoneAck();
         else
            I2C_Ack();
  }
  I2C_Stop();
}

//发送数据
void Send_XYZ(unsigned char xyz)
{
  float temp;
  int xyz_data;
  switch (xyz)
  {
   case 0:  Send_Data(X_BUF);
            xyz_data = (BUF[1]<<8)+BUF[0];
                        break;

   case 1:  Send_Data(Y_BUF);
            xyz_data = (BUF[3]<<8)+BUF[2];
            break;

   case 2:  Send_Data(Z_BUF);
            xyz_data = (BUF[5]<<8)+BUF[4];
                        break;

   default : break;
  }
  if(xyz_data<0)
   {
      xyz_data = -xyz_data;
      Uart_Tx('-');
   }
  else Uart_Tx(' ');
  temp = (float)xyz_data*3.9;
  dis_data =ftoa(temp, 0);
  Send_Data(dis_data);

}

但是读出来数据不对劲啊,模块放那没有动,读出来的数据怎么是这样:

X :    5643.2998046  Y :    10982.399414  Z :    20966.4003906
X :    5643.2998046  Y :    11980.7998046  Z :    21964.7988281
X :    5643.2998046  Y :    11980.7998046  Z :    21964.7988281
X :    5643.2998046  Y :    11980.7998046  Z :    20966.4003906
X :    7640.0996093  Y :    11980.7998046  Z :    19968.0
X :    5643.2998046  Y :    11980.7998046  Z :    20966.4003906
X :    6641.699707    Y :    11980.7998046  Z :    21964.7988281
X :    5643.2998046  Y :    11980.7998046  Z :    19968.0
X :    6641.699707   Y :    11980.7998046  Z :    19968.0
X :    6641.699707   Y :    10982.399414  Z :    21964.7988281
X :    5643.2998046  Y :    10982.399414  Z :    20966.4003906
X :    4644.899414   Y :    11980.7998046  Z :    20966.4003906
X :    5643.2998046  Y :    11980.7998046  Z :    20966.4003906
X :    6641.699707   Y :    10982.399414  Z :    20966.4003906
X :    5643.2998046  Y :    10982.399414  Z :    19968.0
X :    6641.699707   Y :    10982.399414  Z :    20966.4003906
X :    6641.699707   Y :    10982.399414  Z :    19968.0
X :    5643.2998046  Y :    11980.7998046  Z :    19968.0
X :    6641.699707  Y :    10982.399414  Z :    20966.4003906
X :    5643.2998046  Y :    11980.7998046  Z :    20966.4003906
X :    5643.2998046  Y :    10982.399414  Z :    20966.4003906
X :    6641.699707  Y :    10982.399414  Z :    20966.4003906
X :    5643.2998046  Y :    10982.399414  Z :    21964.7988281
X :    6641.699707  Y :    10982.399414  Z :    20966.4003906

没有人出现过这个情况啊。求助下~今晚在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2013-05-23):
查一下DataFormat寄存器中的Justify

网友:
哇!
你这个有点大啊

网友:
给你上传一个IIC 读取的

(ADXL345驱动函数.RAR)

STM32 下模拟IIC 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