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调nRF24L01,为什么只能按复位键才能发送呢?而且只...

楼主(2012-12-16):
课题是无线温度传输,遇到的问题是:只能按复位键才能发送一次,而且温度高于24读就乱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有人说是由于发送的时候木有清空TX_FIFO,但我清空了还是不行啊,我都调了半个月了,还是木有搞懂啊!!!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也就是说每次程序运行只能发送一次?

网友B:
肯定是因为该加的延时没加才会出现只能复位发一次

楼主:
恩,就是就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每次程序运行只能发送一次?

恩,就是就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因为该加的延时没加才会出现只能复位发一次

初始化,SPI函数该加的延时都加了呀!!!!

网友C: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 RX_BUF, TX_PLOAD_WIDTH);  // 从RX FIFO读出数据
}
试试将if条件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受到数据,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 RX_BUF, TX_PLOAD_WIDTH);  //  ...

我试试看

网友A:
我这里5对一发送,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5对一发送,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

还是不行啊!!!!郁闷

网友:
我试试看

还是不行啊!!!!!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呀,我实在木有招了

网友:
还是不行啊!!!!郁闷

您能把您的程序发给我看一下吗? qq:1067497174

网友D:
lz解决没,我是把松的参考的程序的送个个数改下就送不了,改回来也不行,放一段时间又可以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解决没,我是把松的参考的程序的送个个数改下就送不了,改回来也不行,放一段时间又可以了,郁闷 ...

我情况跟你差不多的,之前是可以连续通信的,但我用的是12864显示,想在12864上在添加一些附加功能就只能发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