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指定地址读写24C16数据如何设定地址?

楼主(2012-12-16):
24C16手册和网上例程看了半天,没搞明白24C16地址如何设定,24C16地址范围超过256时是发送两个字节地址信息还是在器件地址后三位中设置?

网友:
在器件地址后3位!

楼主:
unsigned char _24CXXX_ReadByte(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IIC_Start();
         IIC_WriteByte(0xA0);
        IIC_WriteByte( ((unsigned char)(Addr>>8)) );
        IIC_WriteByte( ((unsigned char)Addr) );
        IIC_Start();
        IIC_WriteByte0xA0);
        temp = IIC_ReadByte(IIC_SEND_NOACK);
        IIC_Stop();
        return temp;
}
看上面例程是写了两个字节的地址,先写低位再写高位。在器件地址后3位是不是页读写时使用的?

网友(2013-07-23):
也有点疑惑,希望知道的大侠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