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末日之前能否点亮ACM12864G

楼主(2012-12-16):
网上几块钱一个买的屏,连买带送给了好几个,打算研究研究,结果技术不到家,搞不亮
在这里向各位坛友求助。
屏的背面写有ACM12864G的字样
网上找的一张图

找不着其它的资料了,找着一个据说是官网的,结果里面没有任何的产品信息。
强大的阿莫坛友们见多识广,能否给点技术资料、测试程序等。
非常非常的感谢。

网友:
看引脚,貌似 普通 的 ks0107/8 驱动即可。

楼主:
一定得接负压吗?我这儿没有能产生负压的电源啊

网友:
模块自带负压转换,VO是输出-10V的,按图示接个电位器调对比度

网友:
俺没用过这个屏,网上找的,楼主参考下

网友:
没用过这个几块钱一个倒挺便宜的还带背光,卖家没说是什么驱动芯片吗?

网友:
哈哈,我前天晚上,才开始点一个屏幕,昨天上午11点左右搞定,能实现基础功能了,下午显示128*64的图片,本打算今天研究如何显示中文,显示在任意区域

网友:
给个原理图给你看看

网友:
先把12864的引脚区分出来后再动手试验

网友:
好像用过,是不是不带字库的那种,然后比较小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个图很实用,现在有进展啦。感谢各位的回答,真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