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LM317来作为AD转换的参考电压芯片么

楼主(2012-12-16):
我想问下,可以用LM317来作为AD转换的参考电压芯片么,主要是可以调节参考电压范围,不知道这种芯片输出的电压能满足要求?

网友:
貌似这样转换之后AD收集到的数据就不准了,不建议这样弄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能满足你的要求就可,比如精度、稳定度、温漂等等
关键TL431也不贵,也可调,为什么不考虑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网友:
有些大材小用了,431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