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虚拟机下的ubuntu7.1怎么上网啊

楼主(2012-12-16):
最近打算开始学linux了,照着《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完全手册》上装了VMware和ubuntu 7.1,但发现虚拟机下,ubuntu上不了网啊,,求走过路过的大侠点拨一下啊,,说明一下,我用的是笔记本,无线网络

网友:
VM9+UBUNTU12.04,NAT方式上网,你是无线网,建议用固定IP看下,好像还有个网络设备管理中VMWARE的要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在设置虚拟机的时候要填写网络方式,你直接选原有系统上获取就可以了 ...

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B:
设置为桥接,选择连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为桥接,选择连接即可

下班后回家试一试,谢谢

网友:
不用桥接  一般默认的NAT方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