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的十六进制怎么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啊?

楼主(2012-12-16):
24位的十六进制怎么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啊?

网友A:
楼主的水平就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水平就这点????????

是把十六进制转化会十进制,在转换BCD

网友B:
◆ 24位的十六进制

哗,不是一般的大。其值可由 0~&H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猜想楼主是指 24位的 二进制。

网友C:
8位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 24位的十六进制

哗,不是一般的大。其值可由 0~&H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是24位二进制,谢谢纠正

网友D:
24BIT的数据最大只有16777215 这个显示有啥难,8个数据管撑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位数码管。

恩,我最近在调一个3相电流表,板子设计时没留JTAG接口,现在只有把Ad寄存器里的值读出来,让数码管显示了,看看加的电流跟寄存器的值是否成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BIT的数据最大只有16777215 这个显示有啥难,8个数据管撑死

请教RN8209,24位Ad,我加5A,怎么让4个数码管显示5.000A啊?我是这么想的,我加2.5A ,看看AD寄存器里面是什么值,让这个作为参考值,行吗?

网友D:
检测电流的话要转化为电压,你不会连AD采集电压都不知道怎么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电流的话要转化为电压,你不会连AD采集电压都不知道怎么算吧?

我加2.5A ,看看AD寄存器里面是什么值,让这个作为参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