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0口能否同时接到8255扩展D0~D7和LED数码管的D0~D7上

楼主(2012-12-16):
在最近的实验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希望各位高手能抽空给予解答:
1、在I/O口不够用的时候用了8255扩展,但是I/O仍然不够,在不能提供更多的I/O口的前提下,该怎么办?
P0口能否同时接到8255扩展D0~D7和LED数码管的D0~D7上?
2、#define PORTDIG XBYTE[0xefff]
定义了LED数码管的位选口P2.4接CS1,P2.3接CS2,P3.6接WR,期中CS1是段选的片选信号,CS2是位选的片选信号,均为低电平有效,WR是上升沿锁存数据
XBYTE如何来用?0xefff怎么得来的,经过搜索,应该跟外部硬件连接有关,但如何根据硬件连接情况写出来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WR与RD程序中不用体现,只需要连接到相应的管脚就行,0xefff因为你的cs1为该地址的片选,0有效,0xefff对应的实际硬件为P2.7~P2.0 P0.7~P0.0.

网友A:
楼主肯定在用和我一样的设备了,亚龙的……
烂……P0口上拉不够强,多挂几个模块就不行。
继电器、电磁阀一动作就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肯定在用和我一样的设备了,亚龙的……
烂……P0口上拉不够强,多挂几个模块就不行。
继电器、电磁阀一 ...

找着难兄难弟了....

网友:
照你们这样说 全国赛的都是自带改装电路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