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充电模块

楼主(2012-12-16):
自己想用太阳能电池板来给充电电池充电,充电模块大体的设计思路是怎么样的?要经过升压整流之类的步骤么?请帮忙给个大概的思路,谢谢。初步是想给4接1.5V的充电电池供电,充电电路有没有对电流或者电压的要求?

网友A:
1.5V的电池?现在用聚合物锂电池比较多了。用在什么上?
国产有一家,上海如韵电子CNxxxx系列,具体型号,可参考CN3722和CN306x,网上比较好买也便宜,淘宝上也有现有的模块。
凌特做太阳能的能量收集挺好的,型号可看下LT3652和LTC3105等。
美信的几款也不错,具体型号参考MAX18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的电池?现在用聚合物锂电池比较多了。用在什么上?
国产有一家,上海如韵电子CNxxxx系列,具体型号, ...

就是用淘宝上常见的那种太阳能电池板给四节1.5V充电电池充电,就给单片机提供5V电源用的。谢谢提供这么多型号,有大概了解过貌似比如说要充6V的话输入要大于6V才能充进去是吧,还有就是太阳能电池接收到的光时强时弱的,需要什么措施来应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淘宝上常见的那种太阳能电池板给四节1.5V充电电池充电,就给单片机提供5V电源用的。谢谢提供这么多 ...

时强时弱,通过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技术)来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强时弱,通过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技术)来控制。

能否详细说下,这个我也感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详细说下,这个我也感冒

有些芯片内部已经集成(非单片机通过算法控制)

楼主(2013-03-30):
引用 网友A:
时强时弱,通过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技术)来控制。

我看CN3063好像就没MPPT吧,就只有CN3722才有,可是CN3722好像要求的输入电压比较高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芯片内部已经集成(非单片机通过算法控制)

CN3722你有用过没?有个问题问你一下,就是典型应用电路里面Vbat的电压为:Vbat=2.416×(1+R7/R6)+IB×R7,因为要选择R6跟R7的电阻值,Vbat是不是就是我们电池满充时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CN3722你有用过没?有个问题问你一下,就是典型应用电路里面Vbat的电压为:Vbat=2.416×(1+R7/R6)+IB ...

用过,Vbat是设置的满充的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Vbat是设置的满充的电池电压。

好的,谢谢,有问题再请教你哈。

楼主(2013-05-12):
引用 网友A:
用过,Vbat是设置的满充的电池电压。

我用2W 12V的太阳能电池板给充电管理模块充电,充电指示灯没亮,用普通的9V充电器接入,充电指示灯就亮了,是不是我的太阳能电池板功率太小了,所以CN3722没反应呢?

网友:
楼主 我也想做这个 交流下 6247,03868

网友(2013-08-16):
最近也在看这块芯片。有点问题想问问楼主,典型电路图里边,R3,R8该如何选值?
是不是这样,我买的太阳能电池板输出的电压最大为17.3V,我需要用两个电阻来分压使MPPT管脚对地的电压为1.04V?

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