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返修台光学对位的原理是怎样的?

楼主(2012-12-16):
最近看了一些新型的BGA返修台 ,居然有了能同时看到PCB板和芯片底部图像的设备(是通过一个叫裂棱镜的光学棱镜再用摄像头看)。这样主要上下图像对准了,芯片放下去就一定会准确。不知道有没有懂光学的高手来解惑一下。这东西结构是怎样的呀。有这个东西贵了大致2W。附上视频上的图片

网友:
这个台湾鸿腾的设备吧

网友A:
这种设备早在七年前就用过,利用的是光的折射和反射,将PCB的焊点和BGA的焊点进行光的重叠!如果重叠在了一起,说明对准了位置!

楼主:
难道这样的棱镜竟然要上万?请光学高手说一下,或者看过了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备早在七年前就用过,利用的是光的折射和反射,将PCB的焊点和BGA的焊点进行光的重叠!如果重叠在了一 ...

轻轻的顶一下你的头像~!

网友:
我记得单反里面有个叫裂像屏对焦屏的,可能跟你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备早在七年前就用过,利用的是光的折射和反射,将PCB的焊点和BGA的焊点进行光的重叠!如果重叠在了一 ...

这头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这样的棱镜竟然要上万?请光学高手说一下,或者看过了说说

像这一类的设备并不是说元件值多少钱,而是开发成本的问题,销量低,开发成本那么高,自然卖的就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