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个槽——fortinet不是好东西

楼主(2012-12-16):
我在虚拟机里装了个XP,随便搜了一个免费杀软。
看着fortinet界面还行,就装了。

测试结果如下:
1、严重拖慢系统速度。开任意界面,包括双击我的电脑,至少要延时5秒钟。以前是一点就有的。
2、有家长功能,默认是打开的。本来我以为是好事。结果呢,连hao123都判定为禁止网站,随便试了几个典型的上网导航网站,竟然全都访问不了。家长模式很强大啊。
3、自作主张,把我的关机界面改成windows2000的模式了,原来的一棍一洞一菊花的界面不见了。开机之后也不是自动进入默认的唯一账户,竟然要我输入密码点击确定才能进入系统桌面。我的系统可是本来就没密码的啊。

吐槽完毕,卸载掉fortinet,再试试别的。

网友A:
MSE
(字数补丁)

楼主:
http://blog.yiyidu.com/2009_1093.html

这个网站有意思。
点开看左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E
(字数补丁)

mse不支持盗版XP。

网友B:
公司电脑盗版XP装MSE的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电脑盗版XP装MSE的撸过。

怎么搞的?很麻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搞的?很麻烦吧?

不麻烦啊,就这么装系统然后装MSE,就能用了啊。顺便,我用的不是GHOST的系统,是俗称“硬装”的那种,GHOST的各种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麻烦啊,就这么装系统然后装MSE,就能用了啊。顺便,我用的不是GHOST的系统,是俗称“硬装”的那种,GH ...

我用的也不是GHOST。

我安装MSE的时候提示说:您可能是盗版系统的受害者,就装不下去了。

网上搜了解决办法,都好繁琐,就不搞了。

网友:
说明你用版本还不够干净。。。我的是那种输激活码然后才能安装的那种,不过网上随便搜个激活码都能用。。。

网友C:
不是吧,我们公司都是GHOST的系统,MSE随便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我们公司都是GHOST的系统,MSE随便装

这说明MSE的审查机制不严嘛。

刚好我的验证码进它的黑名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