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芯片BQ24090充电电流过小,求原因

楼主(2012-12-16):
芯片是TI官方给的
按照官方手册做了1个充电器,对锂电池充电,输入是5V,3A的电源,在输入处串联万用表测量,电流只有160ma左右,调整2脚,4脚电阻,结果都不行,无法达到图上说的能到540ma的电流.2脚最小按照手册是670欧姆左右,结果还是不行,只有170ma左右.7脚,ISET2接地.TS悬空或者接高接地都试过,都无法提升电流

这个是官方手册

网友A:
还没达到横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达到横流状态

可是可是...已经1天1夜了......

网友:
锂电池充电一般是三段式的,涓流,横流,恒压。三个阶段。你说的540mA应该是横流阶段的电流。建议你找个3.xV的电池接上再测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可是...已经1天1夜了......

也有可能是在恒压状态,你先测下电池的电压嘛。然后对照手册,看看应该是在什么阶段

网友:
换个电量用完的电池再试下(工作在恒流模式下)

网友:
检查下电路吧

网友(2013-04-08):
引用 楼主:
可是可是...已经1天1夜了......

不是有充电限制的吗?过了那个时间,继续冲也没用。我用的是bq24070,写着充电时间限度为8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