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时间能从一片空白慢慢折腾DIY一台三轴雕刻机吗?

楼主(2012-12-16):
  电子专业学生一个,钱不多,莫大的雕刻机04型2k价位很期待啊,不过估计03还没有在精敲细打出来之前没什么希望能有大量现货。
  所以打算自己DIY一台,没学过机械,是不是雕刻机的各个部件要有很多的计算才能出来呀?  看了阿莫的开源,估计自己DIY难得向莫大的完美精神学习了,时间也是平时抽出零零散散的时间来捣鼓雕刻机。
  还有在淘宝上定制雕刻机铝配件之类的是不是会很贵呢?还是自己买PVC板材回来自己找实体店按要求切割比较好?主要是成本的控制,因为学生嘛钱不多,做来自己玩一玩,刻点PCB,刻些小盒子小饰品和一些面板,基本没有商业化用途,能达到X轴300 Y轴300 Z轴100就可以了。精度能刻C8051F020这样有100个管脚的IC,硬度能在铝片上刻LOGO就行。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料?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但是我知道你需要顶~~

网友:
机械 DIY 可不像电子这样DIY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加油!

网友:
只要有灵性什么都是浮云。
加工面积可再小些。应该在计算机上模拟一下,否则原理性失败的可能性会很大。

网友:
折腾是可以折腾出来的,不过到最后算一下账,你会发现花费远远超过预算

网友:
精度能刻C8051F020这样有100个管脚的IC,硬度能在铝片上刻LOGO就行。----要求不低啊

网友:
只要你舍得花时间精力上去, 肯定行。
如果只是想省钱,那乘早打消这个年头吧,自己DIY可能需要的资金更多,哪有规模生产的成本低廉?

网友:
建议你买个二手的回来折腾,不然与你的初衷相去甚远,肯定省不到钱。

网友:
其实自己D的话一般要走很多弯路的。。两年时间要是楼主花心思做的话肯定可以做出来

网友:
建议买,机械的东西,都是摸得到,看不到!!!

网友:
要看你发烧到什么程度,烧得越高,搞得越快。

网友:
自己估算成本,然后乘上1.5~2倍后大概就是你实际用的成本了. 但可能做出来的精度没有你原先希望的高,还是建议买现成的.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     我想清楚了    先买个2500的雕刻机回来   然后在自己慢慢倒腾一台

网友:
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去年做了一台皮带的。今年槽钢的不也做的差不多了。参数应该会翻几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建议     我想清楚了    先买个2500的雕刻机回来   然后在自己慢慢倒腾一台 ...

我跟你想法一样,不过我关键还是想自己动手,因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倒腾到好的,记得PM我一下,我也学你买个二手,然后自己倒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你想法一样,不过我关键还是想自己动手,因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倒腾到好的,记得PM我一下,我也学你买个 ...

2500可以买一台新的铝构架的雕刻机了,而且精度还很不错

网友B:
不要两年,下定决心两月足以。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大学时间多可以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两年,下定决心两月足以。

我也希望两个月能行   可惜还有考试  朋友的毕业设计  春节各种节目 主要是钱不多 得慢慢来

网友C:
如果造价不到3W的话,一定要先买.
买了以后用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需要加强哪里,然后再作下一步的决定.
其实一般来说,只要真正自己做过的,就一般不会选择自己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造价不到3W的话,一定要先买.
买了以后用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需要加强哪里,然后再作下一步的决定.
其实 ...

一看你回帖,就猜肯定劝人放弃自制
我也学电子的,机械小白,从去年过年开始自己折腾雕刻机,然后。。。刚买了阿莫02机
我现在非常赞同你的观点,除非你资金时间充裕,准备练门手艺,否则老老实实买现成的吧

网友:
淘宝花1k买一个机器,控制器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你回帖,就猜肯定劝人放弃自制
我也学电子的,机械小白,从去年过年开始自己折腾雕刻机,然后。。。 ...

     我赞成大伙提出的先买现成的再自己dit一台精度更高行程更大的雕刻机。
     主要考虑到对网上的教程没有一个把电源,控制电路,雕刻机械台综合的给初学者讲明白的东西。我学电子只知道如何驱动步进电机,有做好的电机驱动板,稍微学习一下驱动与并口的连接也可以很快做出转接板,可惜自己对开关电源,步进电机的种类,还有机械部分都是小白。莫大也说过最少要等04机出来并且有大量现货时才能出本雕刻机教学的书,要不然只是给别人当嫁妆。可想而知想要做好一台雕刻机真不容易。
    大家的意见让我考虑到几点:
        对机械有一定的兴趣
        对热转印制作,特别是学校经常打印出问题的打印机还有年久失修的热转印机经常卡板已经无法忍受
        做出一些很实用的电路没有好看的体积合适的盒子装起来,网上订盒子太贵,像用废旧电脑电源铁壳装个功放又太丑陋而且不安全
        组装和改装东西比电脑游戏好玩
        对雕刻机实际应用中的细节需求不清楚
        现成的雕刻机可以解决暂时的问题,还可以自己加工部分自己画的雕刻机配件,毕竟想着第一台雕刻机能好用些。要不然就像自己做的第一块电路板能用但是不好用就拆了再做一块,雕刻机可经不起这种浪费。

过年攒点钱买个雕刻机,再记录下学习过程,全部开源。

网友:
我也想买个雕刻机,不过我应该要买铸铁的,行程也得大点,当母鸡用了。自己DIY的话精度很难保证。。毕竟不是钳工啊,不知道阿莫什么时候出铸铁机

网友:
一般要三年。

网友:
DIY根本就是烧钱

网友:
做出来干什么用呢?

网友:
楼主先用两个废旧光驱做出一个体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