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2M接收机PPM脉宽剧烈跳动的问题

楼主(2012-12-16):
我买了个72M的6通道遥控器,通过示波器找到了PPM方波的引脚,然后引出PPM,接到自己的飞控板上。

然后,如果发射机不开机,那么接收机输出杂乱无章的PPM,如果发射机开机,接收机输出的PPM是以20ms为周期的6通道混合波形。然而,即使是发射机开机,接收机输出的ppm波形一样是不稳定的,各通道脉宽在正负20微秒之间波动,如果我要把这种波动通过滤波滤除的话,那么我的这个遥控器的分辨率就只能达到1000/40=25级,这也太惨不忍睹了吧。

请问一下阿莫上的各位高手,是否曾经遇到过一样的问题?请问各位是如何解决的?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72m模拟的东西都快成了淘汰的东西了。还是直接换2.4g的,最好不要pp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