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自己的手指指纹倒模出来,教练车指纹识别器能认?

楼主(2012-12-17):
我现在使用蜡烛,快要干了的时候把手指压进去,指纹很清晰,然后再灌入硅胶,等待硅胶凝固后,指纹就倒模到硅胶上了,效果看起来不错,指纹也很清晰,但是教练车上的指纹识别系统完全不认,也不报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教练有两辆车,两个车一个练倒桩,一个练跑路,但是教练只有一个人,无法分身,只要操作错了,就得等教练来刷指头,所以得有这个功能。还没有见过学车的请人代刷指头...

网友:
兄弟,现在的指纹识别已经不是单纯的指纹识别了,
加了生物识别功能的,

网友:
现在一般都带活体识别了。

网友:
应该增加电容感应吧。或许颜色不对

网友A:
专家回答,你用树脂倒模的方法只能忽悠传统的光学指纹传感器,现在教练车上装的是半导体指纹传感器,其实就是电容式的。其他不说了,你自己想,要不然断了我们公司的财路。

网友:
你可以用那个做的指纹套套在代替人的手上,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楼主这个能骗过表皮层的识别器
骗不过真皮层的识别器

网友:
万事都可找淘宝

网友:
想让别人 代考车,直接塞钱。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硅胶太干净了吧

天气干燥时,在考勤机上按手指都要哈一口气,否则没反应。

网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专家回答,你用树脂倒模的方法只能忽悠传统的光学指纹传感器,现在教练车上装的是半导体指纹传感器,其实就 ...

用导电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能骗过表皮层的识别器
骗不过真皮层的识别器

7楼也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D:
BS一下楼主,自己不想好就算了,别连累了路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导电的试试。

宝马哥哥的想法不错哦

网友:
非常BS楼主,无良的技术人员,想培养马路杀手吗?

网友:
好像高级的能识别内部的静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专家回答,你用树脂倒模的方法只能忽悠传统的光学指纹传感器,现在教练车上装的是半导体指纹传感器,其实就 ...

楼上,苹果貌似收购了这个行业最大的公司(A开头的)。剩下就是瑞典FPC了。

网友F:
没见过重症监护仪那个测"血氧"的探头吧? 就是通过传感器测你手指中血流的氧气含量!
精确的较贵,但简单定性的测,那硅胶的里边有血流吗能测出氧含量吗?

网友G:
目前指纹识别模块主要有三种,1、光学拍照指纹模块。2、括擦式半导体模块.3、电容式FPC模块。楼主的模具只要做的够好,包括颜色和你录入板时的位置角度一至对光学指纹头面言通杀,完全没有活体识别可言。请问照相机能识别人的死活吗?Fpc是带活体识别,静脉识别就更不用说了,目前的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宝马哥哥的想法不错哦

柔性PCB套手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苹果貌似收购了这个行业最大的公司(A开头的)。剩下就是瑞典FPC了。 ...

FPC估计货源会越来越紧张,您老不把UPEK放在眼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重症监护仪那个测"血氧"的探头吧? 就是通过传感器测你手指中血流的氧气含量!
精确的较贵,但简单定性 ...

目前好像没听说过探测血氧含量的,不过确实有探测真皮层的,是毛细血管的分布与走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目前指纹识别模块主要有三种,1、光学拍照指纹模块。2、括擦式半导体模块.3、电容式FPC模块。楼主的模具只要 ...

本楼回答比较专业啊,不过电容式传感器不是只有FPC这家有。电容式传感器的破解也是简单了的,电容式的也不能做到活体识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楼回答比较专业啊,不过电容式传感器不是只有FPC这家有。电容式传感器的破解也是简单了的,电容式的也 ...

指纹传感器市场份额占据比较大的就两家:美国的authentec,瑞典的FPC。authentec被苹果收购后,苹果立马停止了authentec系列的指纹传感器供应。但是由于auhentec的指纹传感器本来在其他领域就应用很普及,基于各方面的压力苹果也对外销售指纹传感器,但是不能应用于手机,pad等类似的消费电子。最近的苹果的一项专利,很牛....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209327.htm

楼主:
引用 网友D:
BS一下楼主,自己不想好就算了,别连累了路人。

你BS错了,是教练有两辆车,两个车一个练倒桩,一个练跑路,但是教练只有一个人,无法分身,只要操作错了,就得等教练来刷指头

网友:
不错
我又长见识了
……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目前好像没听说过探测血氧含量的,不过确实有探测真皮层的,是毛细血管的分布与走向。 ...

兄弟不是毛细血管走向吧,是手指中的静脉走向,毛细血管太细了检测不了.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根楼上有人说的医学上用的测血液含氧量仪器原理一样.
利用近红外照射人体时,人体静脉中的脱氧血色素会吸收部分这个波段的射线,从而减弱反射率。
识别模块通过捕捉人体特定部位反射回来的射线,近而根据反射射线的强弱计算出人体特定部位静脉的图纹。
毛细血管别想了,还没这么灵敏.这个才是真真的活体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不是毛细血管走向吧,是手指中的静脉走向,毛细血管太细了检测不了.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根楼上有人说 ...

您说的是指静脉,是检测整个手指的,确实这个是现在比较热门的一种识别技术。我说的是指纹识别技术中,有一种是利用普通的光学指纹技术采集手指表皮的指纹图像,再加上利用多光谱原理探测真皮层的毛细血管。我想可能就是红光被吸收,哈哈,具体原理不清楚。美国一家公司已经成功研制,他们代理说在美国迪斯尼乐园已经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