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老本,PS285Q,屏幕不亮了,外接VGA可亮,如何弄?

楼主(2012-12-17):
用了F5/F6不行,FN-F5/FN-F6也不行,求解。。。。。

网友:
背光挂了?换TFT最直接,有能力就修TFT

网友A:
很可能的原因是屏线断了。

楼主:
屏幕上细看还能有屏幕,只是太暗了。其实这个本没啥用了,但看到上面有串口,并口,想用它来做个编程烧录啥的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的原因是屏线断了。

东芝的老东东,键盘的手感真不是国产机所能比的。哎。。。。。何时国货自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东芝的老东东,键盘的手感真不是国产机所能比的。哎。。。。。何时国货自强啊。 ...

还能显示只是背光不亮了的话,拆开看一下转轴处背光线有没有断,自己修一下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显示只是背光不亮了的话,拆开看一下转轴处背光线有没有断,自己修一下比较简单的。 ...

谢谢,从没拆过笔记本,这个本除了轴的后面与本的键盘平行方向有两螺丝,不知道从何下手啊,难道还得把这个本的主机部分也得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从没拆过笔记本,这个本除了轴的后面与本的键盘平行方向有两螺丝,不知道从何下手啊,难道还得把这 ...

用电筒照屏幕,要是还看得到正常的显示内容的话就是背光坏了,老机子都是ccfl背光,检查一下背光升压电路还正不正常,也有可能是灯管不行了,自己买了更换就行了

网友C:
一般是高压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高压板坏了。

NND用手指头扣的,这样下去是不是会练成铁沙掌啊?上个全图

如何测试这个板是不是坏了啊?谢谢楼上的大胡子。。。

网友C:
一般TFT屏上下都有一条灯管,如果灯管坏不可能同时坏两个,而且灯管一般不坏,最多是变黄。
拿到电脑城配一个,修好给钱,30-50元。也可以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TFT屏上下都有一条灯管,如果灯管坏不可能同时坏两个,而且灯管一般不坏,最多是变黄。
拿到电脑城配一 ...

谢谢大胡子,我用“铁沙掌”把屏幕扣开了,以为是这个板坏了,也不知道怎么去测试,刚问好一家修液晶屏的,打算把电脑拿去给他弄弄,可把线一接好,东芝本神灵般地正常了。。。。。。我拆屏幕的时候还特地留意了一下螺丝的位置,发现可螺丝都没装上,十之八九是有人拆过了,但没完全装好,可耻的奸商啊!另外说明一个问题,小日本的东东还真是坚挺。不知道它以后还会坚挺如初吗?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你这样的情况。有时亮有时不亮的。

网友D:
排线或者是高压板,也有可能是主板上保险丝断了,其实外接个显示器也能用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线或者是高压板,也有可能是主板上保险丝断了,其实外接个显示器也能用呀,哈哈 ...

dnvdn万恶的修理奸商,把本子拆过后也不还原,我重新接了一下线,好了。

楼主:
大伙给估个价吧?看看这个本能值个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伙给估个价吧?看看这个本能值个多少钱啊?

我在想 会有人 收 吗?

网友:
卖不了多少钱吧,不过小日本的东西还是好东西,挺眼馋的。。。。

网友:
小日本的东东,270如何?

网友:
我的
L203
今天也是显示送去修了。

网友(2013-01-17):
引用 网友B:
用电筒照屏幕,要是还看得到正常的显示内容的话就是背光坏了,老机子都是ccfl背光,检查一下背光升压电 ...

嗯,这个说法比较靠谱,
以前帮朋友修过一个电脑,就是背光板坏了,可以去网上买一个来自己换上去,三四十块左右差不多了。

楼主:
q r j 我的是接了一下线,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