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读写问题

楼主(2012-12-17):
我写了一个SRAM读写的控制器,实现了48个地址数据的读写,但是重新上电后读出来的数据就不对了,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SRAM??重新上电?

网友B:
RAM掉电不能存数据
能存的是ROM

网友:
我知道的有种RAM 可以
铁电存储器 F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AM??重新上电?

就是FPGA板子重新上电。。我昨天读写是正确的,今天再一试就不对了,不清楚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掉电不能存数据
能存的是ROM

恩啊。。。。我在FPGA和SRAM中间加了地址锁存器74ACT16373D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啊。。。。我在FPGA和SRAM中间加了地址锁存器74ACT16373DL

換吧 74ACT16273
一般FPGA送電瞬間都有弱提升高電位,你是否有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吧 74ACT16273
一般FPGA送電瞬間都有弱提升高電位,你是否有排除?

这两个型号有什么区别吗?弱提升高电位对读写有什么影响呢?麻烦指教~~谢谢!另外。我在写时序时调整了下时序,增加了一个时钟之后,读写是正确的,但是总线上读取某些数据时,下一个时刻总线上不再是该数据了。。这个和你说的是不是有关系,还是说读写时序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型号有什么区别吗?弱提升高电位对读写有什么影响呢?麻烦指教~~谢谢!另外。我在写时序时调整了下 ...

你先看 sram 的 rd 或是 wr 的確認訊號,以及 cs 或是 oe 的確認訊號.
早期廉價的 FPGA 對電源處理不是很好,所以有分IO電源與內核電源,你知道為什麼嗎?(隔離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看 sram 的 rd 或是 wr 的確認訊號,以及 cs 或是 oe 的確認訊號.
早期廉價的 FPGA 對電源處理不是很 ...

我的是CYCLONE III应该没有上电顺序这一说了。。主要还是有地址锁存器,总线上的时序估计处理的不好。。你有FPGA+地址锁存器+SRAM的相关代码嘛,可否参考下?还有你推荐的地址锁存器和我用的有什么不同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看 sram 的 rd 或是 wr 的確認訊號,以及 cs 或是 oe 的確認訊號.
早期廉價的 FPGA 對電源處理不是很 ...

这是电路连接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CYCLONE III应该没有上电顺序这一说了。。主要还是有地址锁存器,总线上的时序估计处理的不好。。 ...

你的圖SRAM CE 腳沒控制...另外 373換 273 這與整體電源 power down 輸出有關...

外部連接週邊讀寫資料有分2種設計方式(1)硬設.(2)軟設

硬設就是你要考慮自己晶片的 tsu tco th..等參數設定.
優點:速度可達最快.
缺點:換晶片或廠家都要修改參數值,況且含週邊裝置也要考慮進來.

軟設就是使用程序將讀寫分(n拍)case(n)...等方式讀寫週邊裝置
優點:換晶片或是廠家不用考慮參數(因為自己模擬 tsu tco..)
缺失:讀寫速度慢,所以必須提高頻率.(國外都使用這種比較多,也比較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