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关于YD/T 1363.3-2005协议

楼主(2012-12-17):
哪位朋友对 YD/T 1363.3-2005 第3部分 前端智能设备协议比较熟悉,可否 给出几条 发送指令及应答的格式,看了许久,不知谁起草的这协议 感觉好2....

网友A:
人家在文件的第一个开头就说明了,采用的是串口的通信方式了,数据格式为“8N1”,发送以及应答都可以参考串口的通讯机制,只不过不同的是它的数据帧格式。即每发送一个命令都必须依据它的数据帧格式来进行,而每个数据帧的所有字节传送都依靠它的数据格式来传输。虽说我没用过这个协议,但是国内的通信协议标准都是中文的,起码比国际通用协议全是英文的容易理解得多了。反正你主要知道发送是使用串口的Tx端,接受或应答是它的Rx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在文件的第一个开头就说明了,采用的是串口的通信方式了,数据格式为“8N1”,发送以及应答都可以参考 ...

主要是发送的指令格式不确定
是HEX码发送 还是ASCII码发送 感觉比较混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发送的指令格式不确定
是HEX码发送 还是ASCII码发送 感觉比较混乱 ...

你这就弄混了,你要明白HEX是十六进制的简称,全称为HEXadecimal。而ASCII是编码方式,是一个标准来的,规定HEX进制的值所代表的意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映射关系,如大写字母A的ASCII码值为0x41,这个0x41就是一个十六进制值了。反过来假如我们采用ASCII的编码方式来解码的话,假如我们接到一个十六进制的值为0x41,那么ASCII码表就可得知代表字母A。
在这里你要明白,这里所传输的底层数据都是十六进制的值罢了。你也别管是什么,规范上面已经说明了每个十六进制的值所表示的意义,你只要根据规范的要求来理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