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立德UT58E 4位半的表,都这样吗?

楼主(2012-12-17):
这表连3位半的都不如啊,测电阻时,比如1K  ,刚显示1.201K 然后1.070
1S 1.035
1S 1.015
1S  1.007
1S  1.006
1S  1.005
这是个递减的过程。
要想完全稳定,数不在减少,差不多半分钟的样子吧。显示9.994.

我另块3位产的表就不这样,搭上数就出来了,并稳定。

但我这样测就快很多了,我先关机  然后把表笔放在被测电阻上,最后开机,这样,电阻数就是不会递减了,直接显示9.995 4 那样了。
奇怪,以为是自动关机电路的问题呢,我我绕自动开关机电路,还要一样。

帮忙分析下。。。

网友:
半分钟太夸张了

我用的胜利86C,3 3/4位,自动量程有点慢,也就几秒

楼主:
递减的,就象电容放电一样

网友A:
VC980+
胜利的4位半
测10K电阻,4秒左右稳定。

超过频的VC97
3位半自动量程
测10K电阻,3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980+
胜利的4位半
测10K电阻,4秒左右稳定。

很感谢,看来3位半的就可以了,4位半的都慢,优立德的4位更不值得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递减的,就象电容放电一样

如果不是你这一台的具体的问题,而是普遍现象,那么排除电路设计上的问题,可能是表内设置的数字滤波器的时间常数比较大的缘故,不如写信问一下优利德看看是不是有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你这一台的具体的问题,而是普遍现象,那么排除电路设计上的问题,可能是表内设置的数字滤波器的 ...

谢谢,不行,我可以换个那芯片试试。

楼主:
去市场试了,这款表全这样。。。。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