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综合的选项 keep hierarchy

楼主(2012-12-17):
摘自网上的问答,用ISE的可以注意一下。
综合下:调试的时候用也YES或者soft,到实际用的时候用no。
问:
ISE综合选项Keep Hierarchy
keep hierarchy是设置综合后层次结构的。如果选了这个,那么综合后MAP的时候就会保持你RTL设计的层次结构。好处在于,设置之后,你用CHIPSCOPE调试时看到的层次结构跟你的设计是一样的,找信号很方便。缺点是这样,xilinx 的工具就不能在设计层次间进行设计优化了。 所以,建议你设成soft,意思就是综合后保持层次结构,但是P&R的时候可以打破层次结构进行优化,是不是这样?

答:
建议你把这个选项设成soft。 keep hierarchy是设置综合后层次结构的。如果选了这个,那么综合后MAP的时候就会保持你RTL设计的层次结构。好处在于,设置之后,你用CHIPSCOPE调试时看到的层次结构跟你的设计是一样的,找信号很方便。缺点是这样,xilinx 的工具就不能在设计层次间进行设计优化了。 所以,建议你设成soft,意思就是综合后保持层次结构,但是P&R的时候可以打破层次结构进行优化。这样是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
挂在天边的鱼 (2012-2-22 17:26:03)
回复 2# catcat_2 也就是说如果我选择NO的话,综合完成以后,在chipscope中有些信号会找不到,但是应该还是能找到其它跟它相连的信号吧? 而且选择NO的话是不能得到最好的综合优化结果啊? 我看到过一个帖子,好像说Keep Hierarchy可能会影响最后设计运行的速度...这个影响会很大吗?
catcat_2 (2012-2-22 17:46:03)
从chipscope里面找信号,信号连接是存在的,但是信号名有可能变化了。因为有的信号综合后会被改名。这个你用过synplify综合就清楚了。synplify也有这个keep hierarchy的选项。 选SOFT吧,然后用xplorer多跑几个case就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这个选项影响不会很大。
buley (2012-2-23 15:51:19)
相当于你设置了一个框架,只能在这个框架内布局布线,可能会导致时序紧张和面积增加。 不过在时序和面积都不是问题的前提下,在前期调试时,一般选择保持结构,以便于找信号和了解各个模块的资源利用情况。
挂在天边的鱼 (2012-2-23 20:55:11)
回复 5# buley 用xplorer多跑几个case就可以得到最好的结果? xplorer是干什么用的啊?多跑几个case是指?
catcat_2 (2012-2-24 17:15:50)
xplorer是xilinx嵌在ISE里面的一个工具啊。你找找。。 可以根据不同的goal跑多次综合、布局布线,知道找到一个score为0,就是最好结果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