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 把5个字节16进制转换成13位的10进制

楼主(2012-12-17):
怎么实现 把5个字节16进制转换成13位的10进制
例如:0xFFA1B2C3D4    转换后为:1097929507796
请问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
什么平台?还是只想用C实现?
实际就是移动,然后做十进制加法。(51有十进制调整指令)

楼主:
在瑞萨单片机中,读取ID卡号,ID卡号是5个字节,要转换成十进制的输出,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做过20位BCD码转换为8字节HEX,跟你这个反的,需要可以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20位BCD码转换为8字节HEX,跟你这个反的,需要可以给你参考!

给个看看吧!simmer@163.com

网友B:
long long ID = ((long long)hex[0]<<40) +  ((long long)hex[1]<<32) + ((long long)hex[2]<<24) + ((long long)hex[3]<<16) + ((long long)hex[4]<<8) + ((long long)hex[5]<<0)
sprintf(buf,"%I64d",ID);

网友:
看看支持long long数据类型不,还要看看I64d支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ng long ID = ((long long)hex[0]

你好:

如Compiler不支持long long該如何?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