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坛友能帮忙制作一套外壳?

楼主(2012-12-17):
前段时间自己做了一个小东西,苦于没有合适的外壳。淘宝上搜了一大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无奈,自己用Solidworks画了一套,本来打算用3D打印打出来,可是到淘宝上询价,制作一套竟然需要2200多元 我的天,太贵了啊!开模注塑,更是不可能,我只需要1-2套的。想来想去,买一块料,用雕刻机刻出来估计是比较靠谱的。各位坛友给看一下,有谁愿意给加工的,报个价,合适就做。材料嘛,就用ABS塑料或者尼龙吧。附图:

外壳。体积:52.56cm3,外轮廓:195mm×71mm×45.6mm

后盖。体积:25.82cm3,外轮廓:191mm×67mm×2mm

底座。体积:80.39cm3,外轮廓:201.8mm×52.4mm×68mm

网友:
雕刻机加工的话尽量简单。比如用多块亚克力,分前面板,中间框,后面板,贴合一起就是壳了

楼主:
不能用亚克力材料。亚克力材料不耐高温。这个壳子要能在80-90度的环境里不变形。如果采用多块板粘接的话,恐怕强度上不合适。再说粘接很麻烦。

网友:
这个估计雕刻机做不了了

网友A:
金属材料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材料的不行吗?

用金属的估计不行。这个板子需要通过蓝牙和外界通信,同时还要接收GPS信号。用金属的恐怕有屏蔽。

网友:
开几个孔,把天线引出来不行吗?

网友B:
我用雕刻机做过 厚度是20的外壳,长宽各230*170
你这个不好做 长度宽度都行,就是厚度做不到,没有那个厚的板子,就是有那么厚的板子 价钱也很贵,而且刀具雕不了 那么深的。
你可以用多块板对成,用ABS塑料专用胶水
我做的如下图:

网友:
找个做手板的做下,或CNC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我再想办法。

网友:
这样的盒子在电子市场  如赛格  应该有卖,尺寸差不多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雕刻机做过 厚度是20的外壳,长宽各230*170
你这个不好做 长度宽度都行,就是厚度做不到,没有那个厚的 ...

能详细说说怎么做吗,我也有雕刻机,现在只会雕个电路板。

网友(2013-03-12):
楼主可以和我联系,这种东西我最拿手了,我有CNC。邮寄:haitaoyijium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