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USB无法识别

楼主(2012-12-17):
    小弟是新手,自己做了一CY7C68013A的板板,当然还有别的控制器。。现在的问题就是,每次插上去Windows提示找到新设备,但是我点击“自动安装软件”后,总是“无法安装这个硬件”,我用示波器测了,芯片已经启动,CLKOUT管脚上有12MHz的方波信号输出(我用的24M外部晶振)。
    大神们指导一下我应该怎么检查,或者PC上要装什么驱动么?我还没有焊接EEPROM,SDA和SCK管脚都接了2.2K电阻上拉,RESERVED引脚通过10K电阻接地,但是我的Wakeup引脚是悬空的,这个有影响吗?  后来我把Wakeup直接接到电源上还是不行。    芯片明明已经跑起来了呀,正常情况应该是华丽丽的“CYPRESS EZ-USB FX2(68613) - EEPROM MISSING”啊。为什么我木有看见啊~~   Windows XP的资源管理器里,是“USB Drivers”。  大哥大姐们,帮帮我吧,不胜感激。。。

网友A:
让人迷惑的标题
系统都已经提示无法安装新硬件了 怎么能称为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人迷惑的标题
系统都已经提示无法安装新硬件了 怎么能称为无法识别?! ...

。。。。   大哥,我错了。

网友:
480M USB 布线差一点就会识别不了

也有可能假芯片

也有可能线材不好,建议插后门

网友:
差分线布线是有要求的 480M已经是高频信号了

网友B(2013-02-05):
问题解决了吗?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关注一下。

解决了,应该是驱动问题,现在可以EEPROM MISSING了。。。但是又有新的问题,容我先研究下。

网友(2013-08-14):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应该是驱动问题,现在可以EEPROM MISSING了。。。但是又有新的问题,容我先研究下。 ...

您好,是什么驱动问题啊,我也遇到你这样的情况,难道也是驱动问题? 能不能上传您那个驱动让我试试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