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电流传感器转电压与AD

楼主(2012-12-17):
最近遇到一个小问题,也不知该怎么说了,我只想问问这样接线是不是对的(保护电流传感器的接线和电流转电压接线)?我想将电流传感器(二线制)输出的电流转换为电压,让单片机的AD口进行读取。

附图,不是很清晰。。。

输出电流4-20ma,转换电阻用250欧

网友A:
下面那个24VDC是干嘛的,如果是电流信号的话直接电阻采集就可以了,高级点可以加个射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24VDC是干嘛的,如果是电流信号的话直接电阻采集就可以了,高级点可以加个射随 ...

两线制的电流传感器是这样画的,我发个资料给你看看,这时其中一个公司的。。。

希望有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线制的电流传感器是这样画的,我发个资料给你看看,这时其中一个公司的。。。

希望有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

问问卖家吧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楼主这是做控制器啊 直接电阻采用 后面运放《跟随器》知道到AD口就好了 我之前公司的硬件就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做控制器啊 直接电阻采用 后面运放《跟随器》知道到AD口就好了 我之前公司的硬件就是这么设计的 ...

朋友,我没有用过二线制的电流传感器,手头上也没有,如果你用过,方不方便讲的详细一点呢。这幅草图是我看了电流传感器的资料(其中的接线说明)后想出来的,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吧”。

是不是这样理解呢:只要将图中的“显示记录和计算机系统”改为单片机,图中的Rt(250)可以做在单片机的板子上,将电流装换成电压。图上的24VDC的(-)就与单片机 板子的地连接就好了;最好在AD前加个跟随器。。。。

多问一句,这种电流传感器是不是相当于恒流源啊,带动250欧电阻没问题吧?考虑到导线本身的电阻,要不要改小一点呢?

网友C:
我来试试:
首先,你这样的连线图是正确的,基本上所有的两线制电流输出的传感器都是这样接线。
从你提供的说明书上看 导线电阻不超过100欧的情况下250欧的取样电阻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试试:
首先,你这样的连线图是正确的,基本上所有的两线制电流输出的传感器都是这样接线。
从你提供的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