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的FX-2N与主机进行485通信,该线缆如何制作?

楼主(2012-12-17):
这种线缆有何电气要求?

网友A:
485通讯一般使用类似网线的双绞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通讯一般使用类似网线的双绞线就行了。

愿 听其详,制作的方法说一下吧?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愿 听其详,制作的方法说一下吧?谢了。

制作方法就两条线相互缠绕,具体可以上网查看一下双绞线的制作方法或者弄段网线剪断拆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方法就两条线相互缠绕,具体可以上网查看一下双绞线的制作方法或者弄段网线剪断拆出来看一下。 ...

大哥,网线我可是会做哦,我念给你听听: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网线我可是会做哦,我念给你听听: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

白橙,橙 -----  这两个就是双绞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橙,橙 -----  这两个就是双绞的啊
。。。

q 目前正在做比绞线,现在手头有一个232-485的头, 232 2-RXD   485  1------485-
                                                                               3-TXD          2------485+
                                                                               5-GND          5------GND
可是三菱FX-2N的485接线柱有5个,RDA,RDB,SDA,SDB,SG 应该如何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q 目前正在做比绞线,现在手头有一个232-485的头, 232 2-RXD   485  1------485-

232 2-RXD   485   1------485   ----------    RDA+SDA
3-TXD                2------485+ ---------     RDB+SDB
5-GND                 5------GND  ---------  SG

三菱的485BD的随机手册上写的很清楚

网友C:
LS  不是吧 正好反了

A 表示 485+
  B 表示485-
RS485芯片 MAX485上是这样定义的  不知道PLC上为什么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  不是吧 正好反了

A 表示 485+

谢谢楼上的两位,我按照sufeila朋友的方式接了三根线,橙接1,白橙接2,棕接地。PLC端橙接RDA+SDA,白橙接RDB+SDB,棕接SG,三菱FX-2N的485端口附近有一发光二极管亮了,未能通信成功,哪位可提供一下PLC端同PC的通信程序供测试一用?那就是在PLC里能输出12345,在PC里的超级终端能看到这个字串。

网友:
485通讯的话,要把Fx2N-485BD的RDA和SDA、RDB和SDB短接起来

网友:
同时程序上要处理一下,因为PLC会把自己发送的东西自己接收回来的

楼主:
请问您是否可以传个程序,使得PC机能收到“12345”?

网友:
不保证正确,我没法测试,用GX WORKS2编写的

网友D:
楼主注意:
FX2N是RS422,并不是单工的RS48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注意:
FX2N是RS422,并不是单工的RS485。

谢谢提醒,我用RS422能成功连接。现在想用RS485通信,请给出一个实例好不?

网友E:
看来楼主还没搞明白,你是想用什么和主机通讯?想用编程口?还是添加了FX2N_485BD之类的通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还没搞明白,你是想用什么和主机通讯?想用编程口?还是添加了FX2N_485BD之类的通讯模块? ...

就是485BD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485BD

那我发的测试程序不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我发的测试程序不能用么?

我也是用GX弄的,为毛我的工程文件一大堆,而您的只有一个文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用GX弄的,为毛我的工程文件一大堆,而您的只有一个文件?

我用的是GX Works2,你用的是GX Developer,现在我把格式转换成GX Developer格式的了,现在你应该能打开了。

网友:
会不会是线没做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GX Works2,你用的是GX Developer,现在我把格式转换成GX Developer格式的了,现在你应该能打开 ...

ytm谢谢您,用了您 的程序,12345出来了。感谢 。也感谢上面的朋友,485BD的定义就是与标准反着的。

网友(2013-02-04):
学习一下,最近也在搞FX2

网友(2014-11-10):
好像叫3,8线,就是3和8脚

网友:
FX-2N加装一个什么485-BD的模块板子就可以的,还是说自由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