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2微秒固定宽度的触发脉冲信号?

楼主(2012-12-17):
希望能够用三极管或者其他尽量少的元器件构成一个脉冲触发器,当前级信号的电平低于设定的阈值时,输出一个2微秒宽度的脉冲。

网友:
照你的要求需要一个电压比较器+单稳,通常一个芯片有多个比较器,可以用比较器做单稳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建议,我再看看。关键是用三极管实现的话,就比较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建议,我再看看。关键是用三极管实现的话,就比较难搞。

你要识别电平,必然要比较器,而比较器要求高增益,用三极管搭的话至少两级吧,还得考虑阻抗高,减少对待测电路影响,所以还是集成比较器好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8个脚的MCU呢

网友:
用非门构成振荡器结合微分电路试试

网友:
6 脚 PIC 单片机,符合最少器件的原则,管脚也只有6脚。 如果必须用三极管那功耗、体积、成本、可靠性都不如6脚的MCU。

网友:
啊,5楼回答了用单片机了。。。

网友:
用单片机的模拟比较器,用可调电阻设置好比较电压,输入电压低于设置电压时,模拟比较器中断,在中断里输出2us的脉冲信号。

网友:
用555定时器做个单稳触发电路,按照图片的上修改下。

网友A:
其实用74 221 也可以,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脉宽整形专用。

网友:
楼主好像没有遇到可采纳的高见啊

楼主:
看了老外用的是纯三极管的方案,效果很好。但是我仿真的时候可以,实际焊接调试就一塌糊涂,还在调试,所以还没有换方案,等过阵子再试试楼上几位仁兄的思路。

网友:
分立元件温漂会很严重的,不考虑吗? 感觉纯三极管就像用记事本写程序,说说玩还行,不知道有什么实际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74 221 也可以,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脉宽整形专用。

12楼正解, 单芯片完美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