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直接驱动喇叭进行功率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2-12-17):
用单片机的PWM直接驱动8欧0.5W喇叭(2CM的喇叭,很薄),声音比耳机还小
用S8050做开关管,喇叭直接串在VCC5.0和三极管集电极,声音大一点,贴在纸杯底部1米外能听到声音
换8欧2W的喇叭,50多MM直径的那种,就是报警器上用的那种,声音大了点,盖上纸杯,在安静室内5M可以听见声音
PWM的频率是62500HZ,占空比根据声音而定。

产生几个问题:
1. 直流源上的电流始终都是130MA左右,对于5V的电源,功耗应该是足以驱动8欧0.5W的喇叭了,为什么声音还这么小?曾经拆过一个玩具,也是8欧0.5W的喇叭,那个声音耳朵都有点受不了,估计和城管的喇叭有的一拼,不过那个方案是alvR8511+ap4890B,不是PEM驱动方式

2. 示波器显示8050导通时是饱和的,在喇叭上的波形除了有点尖峰外没什么太大的变形,为什么电流上不去?

3. 如何提高音量,PWM的输出好像是不能直接接普通的音频功放的?

请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A:
滤波后接线性功放或d类功放。
或者用两个pwm输出差分驱动。

网友B:
很好的问题,说明基础知识非常重要。楼上给出的第1个方案肯定可以,第2个方案需要更详细的解释。楼上的能从原理上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吗?

楼主做个简单的实验,把PWM的降到625HZ,然后直接驱动喇叭,你会听到非常大的声音发出,但不是你要的音乐声。

至于为什么请LZ先自己考虑,想一下,也欢迎其它的朋友从原理上给出正确的分析。

网友:
坐等高手解释

网友:
喇叭上并联肖特基二极管试试

网友:
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后接线性功放或d类功放。
或者用两个pwm输出差分驱动。

滤波后接线性功放或d类功放。

答复:滤波后把PWM高频滤除,还原成采样后的声音电压波形,也就是音频信号,这个时候接线性放大就等于是用模拟放大吧?
         接D类功放,D类功放又有一个调制过程,把音频调制成PWM再放大,这样是不是有点浪费呢?
        其实我需要的就是D类放大的后半部分,D类输出级就是2个MOS管构成推挽输出加LC滤波,只要系统电源都是5V,那么推挽出来的波形电压是不可能得到大于5V的吧?那么它放大的只能是电流了,这个时候的瞬间电流大小取决于负载的阻值和导通时刻电压,那么和用一个三极管也没什么区别啊,想不通。

或者用两个pwm输出差分驱动。
答复:你是指输出完全对称,的2路PWM,然后接BTL?我想不明白, 对称的波形,也都是大于0V的电平,如果电路中没有负电源,怎么可能在负载上产生2倍的电源电压呢?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问题,说明基础知识非常重要。楼上给出的第1个方案肯定可以,第2个方案需要更详细的解释。楼上的能从 ...

楼主做个简单的实验,把PWM的降到625HZ,然后直接驱动喇叭,你会听到非常大的声音发出,但不是你要的音乐声。
----------------------------------------------------------------------------------------------------------------------------------------------------------
答复:  虽然知道这个频率得不到我想要的声音,我还是做了相近的实验,用的是STM8S103F3的T2,所以把16M的频率做2的6次方也就是64分频,得到很响的声音,很显然不是我要的声音。电源的电流5.1V@ 160MA
比之前的电流大几十MA
产生一个问题:相同占空比不同频率的电压波形加在同一负载上,电流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差距?  是否这个频率改变了负载的阻抗?我看过喇叭的8欧是在1K的信号时产生的,频率越低阻抗可能越小,但是频率越高是否阻抗越大?这种关系是否有曲线图表示?

至于为什么请LZ先自己考虑,想一下,也欢迎其它的朋友从原理上给出正确的分析。
---------------------------------------------------------------------------------------------------------------

答复: 声音变调的原因分析: 喇叭对音频的响应有个范围,太高了,他响应不了,所以有了低通的性能,这个时候它能很好的响应PWM平均后的音频,但是一旦PWM的频率低到喇叭能响应的范围,那么喇叭就把PWM每个周期中的高低电平都当成音频电压,对于喇叭来说,PWM本身就是音频波形了,只不过这个波形只有2个电压,所以声音就变调了

         音量变大的原因猜想:1. 频率改变阻抗,频率降低,阻抗降低,所以电流也大了
                                       2. 频绿低到一定程度,PWM成了0V和5V 2个电压的音频波形,5V对喇叭的产生大声音,所以比之前的音频信号(大多在2~3 V)产生的声音大,但是同时也变声音了

对于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我只能想到这么多了,请大家教我!

还请大家能提出简便的解决之道,最好能用分立元件。

楼主:
我还是把我的电路也贴上吧

楼主:
由于之前加了C1 C2发现声音更小,所以就去掉了这2个电容

网友:
还是没有真正明白其中的原理,如果原理不懂,就根本无法设计出正确的电路,也不可能设计出正确的系统。
这个问题只是涉及到一些非常基础的模拟电路问题,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的分析和设计思路吗?

网友:
阻抗匹配,谐振

网友:
同求,这几天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看了楼上的回答,感觉说的有道理。

1.阻抗匹配:高频是阻抗变大,会影响,但在楼主这个电路里不是主要问题,楼主实际测试时,电流也是很大的,工作在喇叭额定值附近。
2.谐振: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本,我查了下喇叭的谐振频率很低,一般在50-120Hz之间,谐振点是振幅最大点,也就是声音最响的点。所以信号频率越接近谐振点,喇叭声音就越大。当然,我们不能让喇叭工作在谐振点,喇叭容易坏。

网友:
"直流源上的电流始终都是130MA左右"
喇叭都饱和了,由于PWM频率太高,对喇叭而言已经可以认为是直流信号,就是说始终有直流信号流过,这样的信号会造成喇叭过载、失真。
两个pwm输出差分驱动,就是说喇叭的两端的电平始终是相反的(不是正负,是0,1,或者说是高电平或低电平),从微观上说,没有直流分量存在,被音频调制的PWM由于占空比不同,宏观上在喇叭两端产生了音频信号,这样才能发出洪亮的声音。
我表述不很清楚,忘谅解

网友C:
D类功放就是推挽输出,并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
LZ这个其实就是个D类功放。

不过似乎你忘记了D类功放输出上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低通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类功放就是推挽输出,并工作在开关状态

?前半句对,只是背个名词,后半句怎么解释?

网友:
搞过变压器都知道,电感稳态时,电感一个周期伏秒积相等。楼主这样驱动导通和关断时伏秒积能相等吗,只会导致喇叭的电流越来越大,直到饱和,楼主做个推挽,然后再串个电容隔直吧。

网友:
PWM的频率是62500HZ,频率太高了,用1K频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半句对,只是背个名词,后半句怎么解释?

马老师,可否理解为D类功放的原理。首先把要放大的音频信号与三角波进行比较产生PWM信号,PWM信号只有高、低电平两种状态,所以说后面使用的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都处于开关状态,把PWM信号的幅度放大后经过低通滤波器LPF可以的到放大后的原音频信号,从而推动喇叭。

网友:
这个看有意思,来学习了

楼主:
在已经能得到清晰声音的前提下, 声音的大小和PWM的频率没有太大关系
主要是电源利用率,如果用单通道PWM信号,那么加在喇叭上的功率和PWM的占空比有直接的关系,显然这样不是我们想要得到功率,刚才楼上有提到“两个pwm输出差分驱动”,我觉得这样的做法提高了功率的利用率,从原理上看,不管PWM输出什么,喇叭上都是有电压的,只不过方向可能反了,这样不会因为占空比的值而影响喇叭的功率
不知道我想的是对还是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已经能得到清晰声音的前提下, 声音的大小和PWM的频率没有太大关系
主要是电源利用率,如果用单通道PWM信 ...

其实我想问问楼主意思是通过PWM信号使喇叭能发生就行,还是要对已有的音频信号进行PWM调制然后放大音频信号输出到喇叭上?(注:PWM信号是一种已调信号,是经过脉冲宽度调制产生的,只要带宽足够,任何模拟值都可以使用PWM进行编码。)

网友E:
1.PWM后加低通滤波
2.三极管需调整在甲类放大状态,最好用两管设计成甲乙类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想问问楼主意思是通过PWM信号使喇叭能发生就行,还是要对已有的音频信号进行PWM调制然后放大音频信 ...

我的PWM已经包含音频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音量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PWM后加低通滤波
2.三极管需调整在甲类放大状态,最好用两管设计成甲乙类放大。 ...

PWM后面加低通滤波器目的是还原音频信号,如果要放大的信号是调制后的PWM信号,那么三极管就得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PWM已经包含音频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音量不大

关键的问题是你如何才能把PWM信号中的音频信号还原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WM后面加低通滤波器目的是还原音频信号,如果要放大的信号是调制后的PWM信号,那么三极管就得工作在开关 ...

滤波难道不是把PWM调制后的信号还原出来?PWM调制、取样频率的概念还需先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PWM已经包含音频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音量不大

音量大小与音源及调制算法有关系,通常8bit的最大值是255,127是静音。
贴的附图中,喇叭的负载太小了,在三极管上损耗了太多。

网友B:
汗颜!到目前为止,300人(次)游览,30人跟帖,无一个正确的分析和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滤波难道不是把PWM调制后的信号还原出来?PWM调制、取样频率的概念还需先了解。 ...

我就是说滤波目的是把音频信号从PWM中还原,但是你说处于甲乙类我才说你而已,这是基本的D类原理望你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颜!到目前为止,300人(次)游览,30人跟帖,无一个正确的分析和解释。 ...

请马老师讲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说滤波目的是把音频信号从PWM中还原,但是你说处于甲乙类我才说你而已,这是基本的D类原理望你理解 ...

既然信号从PWM中经滤波已还原,为什么后级不能是甲类或甲乙类?
ok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信号从PWM中经滤波已还原,为什么后级不能是甲类或甲乙类?
ok当我没说。  ...

哈哈,大家想法不一样,我说的是先在滤波前对PWM信号进行放大然后滤波,这样管子不就处于开关状态了吗?这样工作在D类,效率效率更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颜!到目前为止,300人(次)游览,30人跟帖,无一个正确的分析和解释。 ...

请马老师给出正解 +1;

网友A:
参考无输出滤波器D类功放原理,
早就实现了用STC单片机的两个PWM引脚直接驱动喇叭,播放WAV文件,声音清晰可辨,只不过由于IO脚输出电流有限,音量不算大。

8位量化音频数据,128为零电平,255为最高电平,0为最低电平。
采样数据是128,PWM1端口输出50%占空比,PWM2端口也输出50%占空比,喇叭两脚电压同相,差模电压为0。
采样数据正一点,比128大一点,假设PWM1端口输出51%占空比,PWM2端口输出49%占空比,喇叭两端差分电压为正一点。
采样数据为255,最高电平,PWM1端口输出100%占空比,PWM2端口输出0%占空比,喇叭差分电压为正最大。
负电平同理。

PWM频率要远高于音频频率,由于喇叭的固有特性,自然能有低通效果,不用再外加低通滤波器。

网友:
答案见第37楼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7%AE%80%E5%8D%95led

网友:
音频信号是交流信号,按楼主的电路,在无声时,PWM应该输出50%的占空比,相当于电源电压的一半,流过喇叭,因此效率极低。
D类功放的输出应该是差分的推挽电路(形式类似BTL),

楼主:
都盖到40楼了,还没出现马老师认可的回复, 大家一起面壁思过请老师给我们讲解吧!

网友B:
这里有2个基础的东西:1.PWM中的音频信号;2.功放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在网上学习一下,A\B\C\D类功放的基本概念

注意,这个资料里面的PWM输出,与LZ位的PWM输出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

网友:
来看了好几次了,别沉了,这么好的问题。
期待马老师解惑,自己的理解总是太表面了。也期待高人解释。

网友:
楼主电路三极管导通时,加在喇叭上的电压是VCC,三极管关断时,加在喇叭上的电压是-Vd也就是-0.7V,
由于电感的电流变化量等于两端电压的时间积分,由于导通时的伏秒积大于关断时的伏秒积,就导致流过喇叭电流一直升高,直到饱和。
楼主可参考收音机里的电路,用推挽加电容隔直解决。

网友:
嗽的驱动原理,是必须加上交变的电压(电流),嗽才能发出正常的音量。加上3伏的电池电压,喇叭膜只会向单方向运动,在撤去此直流电压后,喇叭内部的固定网状膜会把喇叭膜拉回原位,只会回到原位哦!但不会向另一个方向运动。这时的喇叭是发声了,但喇叭膜的运动幅度小,声音自然小了。如果是加上交变信号,喇叭膜会在正反向电流的作用下,围绕振动原点,向两个方向强制运动。
电路上,要让推挽电路输出中点为一半电源电压,喇叭上串接电容。如果是开关推挽输出,那么必须保证上下管子轮流导通,这时才会有最大的声音!

网友:
LZ  国产LM4871几毛钱
PWM后经过低通滤波后直接送LM4871!!!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 是最直接有效的,
除非LZ你在研究D类功放

网友:
前言:
PWM的频率仅是他的载波频率
你要播放的WAV文件的声音是其包络的变化

解答:
1、62500HZ超过了人耳的听觉范围,当然听不到声音
2、把用PWM播放的声音想象成一个调频信号,在你功率不变的时候,载波频率越高,其功率越大,那么包络(也就是WAV声音)功率越小,所以声音很小

解决方案:
将PWM频率降低至WAV采样频率的2倍左右,然后使用低通滤波器

网友F: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这是标准电路,会说话玩具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声音很大。

建议:
1。换高阻喇叭,16欧,32欧。。。。
2。调制度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这是标准电路,会说话玩具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声音很大。

建议:

你这个是线性放大,MCU的DAC输出的是模拟信号。
而楼主说的是PWM直接驱动喇叭。

网友(2013-01-16):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这是标准电路,会说话玩具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声音很大。

建议:

你的意思是提高载波频率吗?
我试过用32KHz比64Khz的PWM波加电感电容的滤波电路声音会大一些;但明显没有线性放大器音量大

网友:
注意~高电压大电流才能输出高功率,LZ5V就想输出10W?

只有提高电压,作用在负载上的电流才会增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2个基础的东西:1.PWM中的音频信号;2.功放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在网上学习一下,A\B\C\D类功放的 ...

可以说D类功放是模拟信号和等腰三角波比较,而WAV信号可以看成模拟信号和锯齿波(半个等腰三角形)比较,是这样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说D类功放是模拟信号和三角波比较,而WAV信号可以看成模拟信号和锯齿波比较,是这样吗? ...

WAV信号是对模拟信号的采样,跟锯齿波一点关系没有。

而且D类PWM和Wav信号的PWM是一模一样的(PWM频率一样的话)。

网友:
正常人的耳朵适合20 K以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WAV信号是对模拟信号的采样,跟锯齿波一点关系没有。

而且D类PWM和Wav信号的PWM是一模一样的(PWM频率一 ...

不懂不要瞎讲

网友:
给楼主提供思路,不一定正确,我也没有做过这种电路。正常的D类功放是推挽的方式,楼主用的是PWM,可以在输出回路上加个铝电解电容,防止一些不必要的直流损耗;声音小首先看你的PWM占空比的动态范围是否足够大;然后喇叭上的电容就不要并了,或者并个PF级的电容,喇叭上的电感本身就能滤掉高频分量;现在我比较怀疑是不是三级管的开关速度跟不上,建议换个速度快点的开关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懂不要瞎讲

你认为我哪说的不对,请指教。

网友:
实际上,我要表达的就是你那样去做比较,不是本质,也没有意义。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想通
昨天有做了一个实验,直接用MCU的2个PWM驱动喇叭,实验做了2次,一次是完全互补的PWM,一次是完全对称的

互补:PWM1输出10%的有效电平,PWM2输出90%
对称:PWM1输出有效电平的时候PWM2输出无效电平

都没有明显的改善,音量依旧很小。

还有我买了一个市面上的模块,也是MCU的2个PWM直接驱动喇叭,声音很好,做了以下实验:
PWM1+GND直接驱动喇叭,喇叭发出强烈震动,但是没有想要的声音
PWM2+GND效果同上
PWM2和PWM1互换,没有方向性,效果一样

看了波形,觉得很想不通,PWM1和PWM2是间歇输出的,也就是说一段时间PWM1输出一大串的PWM波形,另一段时间PWM2输出一段波形,而不是同时输出的,在一个输出波形的时候,另一个是高电平,电压5V,音量却很大。

-----------------------------------------------------------------------------------------------------------------------
wicy001的说法我比较赞同:
WAV信号是对模拟信号的采样。
而且D类通过三角波和模拟信号合成的PWM和Wav信号的PWM是一模一样的(PWM频率一样的话)。
-----------------------------------------------------------------------------------------------------------------------

大家都思考了这个问题了,但是确实没得到什么心得,所以希望马老师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认为我哪说的不对,请指教。

“WAV信号是对模拟信号的采样,跟锯齿波一点关系没有。

而且D类PWM和Wav信号的PWM是一模一样的(PWM频率一样的话)。”

经典的D类功放就是模拟信号和三角波比较产生方波,PWM是变变占空比的方波
Wav信号是模拟信号的量化采样的结果,是阶梯波;
根据等面积原理二者有一定等价的关系;
不同的地方在于D类功放就是模拟信号和三角波比较产生方波,叫双边调制;
而WAV信号是单边调制

网友:
马老师啥时候出来指点迷津啊

网友:
主要问题是在喇叭两端得到一个交流电。
在PWM输出后加一级LC滤波应该效果好一些。

如果要做一个小玩具,希望简单到单片机+喇叭,要我说,下面这个波形是最理想的:(纯空想,未实验)
我用画图画了个示意,大家别笑。

两条喇叭线中,一个接PWM输出,另一个接普通IO
但是感觉运算量较大
-----
等下。发完贴刚想到,下面那个“PWM值需要运算一下”,貌似就是补码吧。也就是有符号型整数去掉符号位后的数吧。
-----
两路反相PWM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吧。

(纯空想,未实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WAV信号是对模拟信号的采样,跟锯齿波一点关系没有。

而且D类PWM和Wav信号的PWM是一模一样的(PWM频率 ...

看的我晕乎乎的。 为啥你拿D类的PWM和WAV的采样信号做比较,根本不是一码事。

马老师在42楼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资料里面的PWM输出,与LZ位的PWM输出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

请回答一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看的我晕乎乎的。 为啥你拿D类的PWM和WAV的采样信号做比较,根本不是一码事。

马老师在42楼问了一个问题 ...

你都说了根本不是一码事
那还有什么共同点不同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都说了根本不是一码事
那还有什么共同点不同点

D类的PWM输出和WAV的PWM输出就是一回事了。

WAV的采样信号和wav的PWM输出信号不是一回事,WAV的PWM输出信号是将WAV的采样信号利用单片机转换成PWM。

网友H: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马老师提供的资料中有下面一幅图,D类功放的放大部分为什么采用图中的形式(注意看,不是推挽结构)?
看这个图,信号为1的时候输出什么电平? 信号为0的时候,岂不是输出高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H:
D类的PWM输出和WAV的PWM输出就是一回事了。

我不是楼主,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转换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马老师提供的资料中有下面一幅图,D类功放的放大部分为什么采用图中的形式(注意看, ...

一个是P沟道一个是N沟道,上下管轮流导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不是楼主,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转换的;

我以为你的回答是针对马老师提出的问题而来的,我无语了。

------
楼主是用PWM的DA特性,将WAV的音频数据(数字量)转成PWM,经过处理转化为模拟量,输出到喇叭上。

你百度查查这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个是P沟道一个是N沟道,上下管轮流导通

兄弟,你再看仔细点 。 我怎么看的两个管子是一个类型呢?  如果是推挽的话,我就不问了。

PS: 有人喊我回家吃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你再看仔细点 。 我怎么看的两个管子是一个类型呢?  如果是推挽的话,我就不问了。

PS: 有人喊 ...

这个图是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以为你的回答是针对马老师提出的问题而来的,我无语了。

------

连半桥都不懂还好意思说别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以为你的回答是针对马老师提出的问题而来的,我无语了。

------

DA特性
我去,不要瞎造词;
pwm的核心思想是在采样控制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其效果基本相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DA特性
我去,不要瞎造词;
pwm的核心思想是在采样控制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结论,即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 ...

懒得说了。你明白PWM和DA的关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懒得说了。你明白PWM和DA的关系就好了。

鄙视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连半桥都不懂还好意思说别人

我不认为图中画的是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不认为图中画的是半桥。

那是什么?

网友:
mark,这个帖子很好,有空来学习。

楼主(2013-02-19):
帖子好像沉了

楼主(2013-05-05):
这个帖子沉了很久了,这么多人参与了,还是捞起来好,我抛砖

马老师在42L提出的2个思考:
1.PWM中的音频信号
  我的程序输出的PWM信号是WAV文件的数据。它是直接将音频AD量化后得到的数据。
  D类功放调制后的是音频信号和三角波比较后得到的PWM波形
2.功放
  D类里的功放就是对调制后的PWM进行功率放大,利用MOS管做开关,达到电源的最大利用。

实在看不出2个PWM的不同点。
---------------------------------------------------------------------------------------------
有哪位同学知道的啃一声,这问题卡在这里太难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无输出滤波器D类功放原理,
早就实现了用STC单片机的两个PWM引脚直接驱动喇叭,播放WAV文件,声音清晰 ...

就是这个还带数据压缩

网友B:
汗颜,汗颜!
今天的嵌入式工程师水平都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颜,汗颜!
今天的嵌入式工程师水平都做什么?

不能以偏概全吧,这个又不是常见必须的应用

网友(2013-12-03):
我做过实验,用推挽测试喇叭时,调节输出正弦波的峰峰值,结果是峰峰值大的时候音量大。
用PWM驱动,应该也是基波的峰峰值大小决定音量。
PWM波,可以分解出谐波看基波的大小。现在在multisim分解出谐波,去观查不同占空比下面的基波大小。
从10%到90%的占空比的PWM波的频谱分析
下面上图:

网友:
明天白天我要做这个试验

网友:
积分一下

网友(2014-09-24):
还是完全没人说明白吗??

网友(2016-03-15):
在做PWM驱动喇叭的时候,PWM只是作为一个模拟DA输出的这么一个东西。
而事实上,真正适应WAV采样率的是MCU中断的频率(在每个周期改变一次电压点)。
每经过一个周期,改变一次电压。这样就能正常地播出音乐。
但是,我经过RC低通滤波后,交由S9013去驱动喇叭,喇叭发出的声音是始终有点嗡嗡声。
使用的是8bit,8K采样率的WAV文件。
PWM能输出WAV音频,但是与之而来带来滤波和功放的问题。。。

网友(2016-11-21):
我也在测试这个PWM驱动发声的事,我在测试中,低于22.05K取样的WAV数据输出时是有很大噪声的,但大于这个取样率就没有问—。
问题来了,取样频率太高的话,数据量就大了
请问坛里有没有高手在低取样率下播出来的声音也没有什么噪音的

网友(2020-10-20):
2020年了,有没有高手解决了?

网友:
负载阻抗等于信源内阻抗的共轭值,即它们的模相等而辐角之和为零。这时在负载阻抗上可以得到最大功率。这种匹配条件称为共轭匹配。

网友(2021-03-15):
来挖坟了。这么好的帖子。马老师是否愿意给讲解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