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您好,请教您一个关于MEGA64A的仿真问题(标题不合...

楼主(2012-12-17):
老师您好,想请教您一下,我是初学者,用的MEGA64A,用Studio gcc 编译好一个程序无误后用Protues仿真,程序不能正常运行,总是提示“attempted to write extral RAM when not enabled”,就是控制一个二极管亮灭的小程序也不能运行,请问您一下我是哪里配置的不对?
还有就是MEGA64编程的时候需要什么特殊配置吗?还是直接下载程序就能运行?
万分感谢马老师!

网友A:
对于初学者,而且还是使用Protues仿真,建议你先以M16学起,此外最好先使用实物的学习实验板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我现在手里只有一个MEGA64的学习板,程序下到里面也是没有反应,我的程序是这样写的:

#include<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int main(void)

{

DDRD=0XFF;

PORTD=0XFF;

while(1)
{

PORTD=~PORTD;

_delay_ms(100);

}

}

您看少什么东西吗?
感谢马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初学者,而且还是使用Protues仿真,建议你先以M16学起,此外最好先使用实物的学习实验板 ...

谢谢老师的关注,我现在手里只有一个MEGA64的学习板,程序下到里面也是没有反应,我的程序是这样写的:

#include<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int main(void)

{

DDRD=0XFF;

PORTD=0XFF;

while(1)
{

PORTD=~PORTD;

_delay_ms(100);

}

}

您看少什么东西吗?
感谢马老师

网友:
如果是新的ATMEGA64A芯片,首先检查熔丝位M103C.芯片出厂情况下,缺省为ATmega103兼容模式,此时是不能执行M64代码的。

参考器件手册中说明:

By programming the M103C Fuse, the ATmega64A will be compatible with the ATmega103 regards to RAM, I/O pins and Interrupt Vectors as described above. However, some new features in ATmega64A are not available in this compatibility mode, these features are listed below:
。。。。。。。。

所以建议新手开始用M16学习,性能好的芯片,设置起来比较复杂,一口不能吃成胖子。

网友:
借用贵贴,咨询一下马老师,因为我没有发消息的权限。
马老师你好,我看了你写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发现使用汇编讲解的,请问马老师有基于C语言的书吗?

网友:
再问一下,书上写的网址进不去,是不是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初学者,而且还是使用Protues仿真,建议你先以M16学起,此外最好先使用实物的学习实验板 ...

马老师你好,我看了你写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发现使用汇编讲解的,请问马老师有基于C语言的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马老师你好,我看了你写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发现使用汇编讲解的,请问马老师有基 ...

书中主要还是以CVAVR为平台介绍的,不是以汇编为主。但是AVR内部的硬件结构以及汇编还是要很好的掌握。光会C语言是成不了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书中主要还是以CVAVR为平台介绍的,不是以汇编为主。但是AVR内部的硬件结构以及汇编还是要很好的掌握。光 ...

多谢马老师,请问马老师书上附带的资料在哪里下载?

网友:
这个讨论组中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