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专业IC驱动步进电机 停止后,电流一直维持最大。

楼主(2012-12-18):
最近在使用步进电机,发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IC 16细分。

如果reset 引脚一直在无效电平,在停止送PWM 电机停止后,通过电机的电流为最大。电机在低速运转的时候电流基本也为最大。高速的时候反而很小。

如果reset 为有效电平。启动电机时将reset置为无效电平,那么电机在启动的时候会剧烈的抖动一下,然后开始正常运动。停止后电流为0.
停止时 reset为有效电平时,电机也会随意的跑一小段距离。

不明白上面的现象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不懂.好歹上个图吧

网友:
它肯定是有电流的,因为步进电机有自锁的特性。停转时线圈==短路,所以电流肯定大,但是高速时线圈==电感,不带负载时电流肯定小。

楼主:
如果我希望在停止时电流变小。
感觉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实现
1。降低 VREF的值。2,直接RESET。

1.可以保证在启动的时候不会抖动。但是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能量消耗严重。
2.能耗小了。但是启动的时候,抖动对于精确控制不可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希望在停止时电流变小。
感觉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实现
1。降低 VREF的值。2,直接RESET。

没有自动半流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自动半流功能吗?

没有。只能通过外部VREF修改。
另外 对于一个相电流0.35A的步进电机。是否力矩最大发生在该电流值时,
       如果我运行在极低速状态,例如1rpm  是可以降低电流 例如让相电流最大0.17A。这样可以防止电机在低速发热严重。当然前提是力矩足够而不会产生失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只能通过外部VREF修改。
另外 对于一个相电流0.35A的步进电机。是否力矩最大发生在该电流值时,

那就做个电路在频率低到一定程度时降低VREF,起到半流效果。

网友:
很多专用的IC有一个停机之后半电流的功能,就是处于自锁状态下,IC将锁定电流编程设定的最大电流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做个电路在频率低到一定程度时降低VREF,起到半流效果。

A3977就是那么实现的。不过不用半流也没事,锁定只有一组线圈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