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支持USB3.0接口的,USB转串口线!《WIN7》

楼主(2012-12-18):
想买个支持USB3.0接口的,USB转RS232串口线!《WIN7》
淘宝上查询了好多 发现都是只是支持USB1.1和USB2.0接口的
可现在的新电脑基本都是采用USB3.0接口的
所以不知道是否哪位大神知道哪里有卖支持WIN7下的USB3.0接口的USB转RS232线
先谢谢了。。。。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串口才不到1M的速度,转到usb3.0 4.8g速度???

网友:
LZ怎么会有这个想法,难道你想拉台拖拉机上高速公路!

楼主:
昏 现在产品用到单片机的串口通信了
而我的本子只有USB3.0接口 无串口的
所以只能买个相应的转换器了
不然我没法测试通信啊

网友A:
USB3.0是向下兼容的,2.0、1.0都支持。

网友:
呵呵,跟我同事一样,他的电脑有3个USB3.0的,一个USB2.0的口,老听他说USB口不够用,后来才发现他那3.0的口一直没用过.

网友:
楼上已经解释了:
1,电脑的3.0的接口,兼容早期USB 2.0等;
2,这个速度瓶颈不在USB,而在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是向下兼容的,2.0、1.0都支持。

你意思就是我买淘宝上的USB2.0转RS232转换器 在我的USB3.0接口上
也能正常工作了 不会出现接收数据异常???

网友:
....
楼主你的键盘鼠标U盘摄像头移动硬盘网银U盾手机MP3都是专门买的 “USB3.0专用” 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就是我买淘宝上的USB2.0转RS232转换器 在我的USB3.0接口上
也能正常工作了 不会出现接收数据异常 ...

OF COURSE.都说了兼容了.但是要买好点的。

网友:
1、USB都是向下兼容的
2、与其花费心思找USB3.0的设备,倒不如多套点银子买一根质量上成的数据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意思就是我买淘宝上的USB2.0转RS232转换器 在我的USB3.0接口上
也能正常工作了 不会出现接收数据异常 ...

我服了你,这个基本常识啊。1.1升级到2.0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换掉设备呢?

网友C:
USB3.0信号线和USB2.0的信号线是独立的

楼主:
求大家推荐下哪家网店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服了你,这个基本常识啊。1.1升级到2.0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换掉设备呢?

别打击小弟了  前辈了解的话 就推荐下吧

网友:
ztek的不错。
或者核心是cp2102,ft232片子的线,
都能在工业现场用,比较稳定。

网友:
PL-2303的兼容性真的还可以的……只要电路布线没问题

网友D:
USB3.0 向下兼容2.0啊,搞个2.0的不就行了。支持win7的驱动也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3.0 向下兼容2.0啊,搞个2.0的不就行了。支持win7的驱动也有啊

恩 知道了 前辈

网友E(2013-05-15):
引用 网友C:
USB3.0信号线和USB2.0的信号线是独立的

我的thinkpad x230的。usb转串口19200波特率下不能和keb驱动器通讯。貌似usb3.0的问题
换了很多种usb转串的都不行。包括express card转串。

网友:
ftdi ft232 芯片芯片兼容性最好。什么系统下都特别稳定。win8 x64正常运行。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ed55e27b&pm_id=

这种我用过,还不错。

usb3.0 是向下兼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thinkpad x230的。usb转串口19200波特率下不能和keb驱动器通讯。貌似usb3.0的问题
换了很多种usb转串 ...

怎麼可能跟USB3.0有關係,除非你使用的USB轉串口線的USB接口上有USB3.0的信號線
19200有問題 首先應該從串口端查問題

网友(2013-06-23):
引用 网友C:
怎麼可能跟USB3.0有關係,除非你使用的USB轉串口線的USB接口上有USB3.0的信號線
19200有問題 首先應該從 ...

是串口驱动的问题,找了个正确的驱动又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