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是否可以串联使用以提高输出功率?

楼主(2012-12-18):
想得到一个24v120w的电源(24v@5a),而手里只有两个12v@5a的电源,是否可以把两12v电源串联得到24v的电源来使用?
如果可以,是否有隐患?

楼主:
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但都说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从输出来看,都是直流没有共地,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可以,串联后,反馈电压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
可以,但是两个开关电源的 电压调整率和带宽跟上即可

网友A:
胡子大叔你自己试试嘛,炸了就炸了,人躲远一点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网友B: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两个都是独立的电源,就像两个电池串联一样。
但是各个输出端都需要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防止启动不同步或者故障时另一路电源对其反向供电。

网友C:
我经常把两个直流电源串在一起做一些实验,有些电池60多V , 直流电源才30V ,没法充电,我就把直流电源串起来用,,,,

临时用用没什么问题,,,,产品中这样搞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两个都是独立的电源,就像两个电池串联一样。
但是各个输出端都需要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

开关电源后面一般都是变压器加一个肖特基半波整流啊,还用加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把两个直流电源串在一起做一些实验,有些电池60多V , 直流电源才30V ,没法充电,我就把直流电源串 ...

我这是开关电源啊,不是传统工频变压器。。。

网友D:
只要是隔离的就可以,开关电源的地线不要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胡子大叔你自己试试嘛,炸了就炸了,人躲远一点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

用同样IC的2个电源实验过12V变24V,实践上能行,但是只对本方案及本次实验负责

理论上反馈上应该会相互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是隔离的就可以,开关电源的地线不要接。

地、外壳和负极好像都是相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外壳和负极好像都是相连的。。。

那肯定不行的,第一个电源的负极和第二个电源的负极通过插线板的地相连的,直接串联肯定短路。

网友E:
两个电源并联很难做到均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电源并联很难做到均流吧?

请你看清楚胡子叔的问题!串联啊!

网友:
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上次不是有人问这个问题么。我老化的时候两个24V 200A的串起来当48V用。。。

网友:
这是可以的,就是俩必须一样的,他们带宽差不多,动态时也行。
就是注意一下接地(大地),输出可能与外壳相接。
环路是各自的,不会互相干扰。

网友:
可以的,我们老化时最多做过5个48V串联的

楼主:
好,回去确认外壳是否与地相连,如果不相连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后面一般都是变压器加一个肖特基半波整流啊,还用加二极管?

不一定的,很多肖特基二极管后面还有电感的。或者在有反向电流时,二极管与线圈是串联的,这时二极管不能提供很好的钳位作用。
如果你能确定你的开关电源不怕反向电流的话,不加这个二极管也没问题。

网友:
肯定没问题,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