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网友在玩【eZ430-Chronos】,共同学习

楼主(2012-12-18):
前段时间在“今天刚收到的eZ430手表”这个帖子里知道有卖【eZ430-Chronos】的于是去申请买了一个。
目前学习【eZ430-Chronos】也有一个星期了,基本了解MSP430的一些特性。MSP430的电源控制管理
真的很好,难怪能做到这么低的功耗。
找到一些资料与大家分享
1.Wireless Door Lock(这个是一个学生做的,视频里有介绍这么使用。我比较喜欢视频中的密码输入的方式)
Using the new TI eZ430-Chronos sport development watch, this an electronic door unlock device. The watch communicates wirelessly to lock and unlock the door after given a secret password (a sequence of taps on the watch’s 3-axis accelerometer). This system demonstrates an ultra-low power consumption wireless system using TI’s MSP430 architecture, achieving estimated battery lifetimes of over 4 years on the watch and over a year on the door.
More info and download code(http://hyperglitch.com/dev/chronos-theremin
Watch video demo(http://www.youtube.com/watch?v=HV7xWMmI1PQ

2.ez430-Chronos + Visual Studio 2010 + Robotic RC car
Use Visual Studio to get the data sent by the ez430-Chronos. transform the raw data and use it to control a robotic RC car.
Source code to read the ez430-Chronos using VB.Net also in Spanish here(http://www.tupperbot.com/?p=105
Demo video of the system(http://www.youtube.com/watch?v=DfffM5-XYOs
Demo video of the RC car driven by the ez430-Chronos.(http://www.youtube.com/watch?v=dHkAxQxH-rM

以上都是google搜的。以下是我写的,写得不好,不要见笑。

1.MSP430 LCD控制器解释
2.eZ430-Chronos LCD
3.【eZ430-Chronos】LCD引脚与MCU对应引脚转换程序

看个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I0NjExNDky/v.swf

网友A:
不如大家找找适合改造的电子手表。然后自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大家找找适合改造的电子手表。然后自己DIY

自己DIY难度很大,芯片都很小

网友:
心率有点忽悠,其他都还不错。今天刚入手

网友:
感觉还是不太好玩,但是支持一下啊

网友B:
我也是看到那个帖子后申请的 ,成功了,调试了一下例程 后期怎麽做还没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看到那个帖子后申请的 ,成功了,调试了一下例程 后期怎麽做还没想好~~ ...

有什么想法,我们一起玩啊。
我正在看RF部分,看看无线部分怎么实现的

网友C:
没想好怎么玩,刚到手。计划先把高度显示去掉,直接显示气压值

更悲催的是,出新的了,蓝牙的

屏幕可以读天气,信息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想好怎么玩,刚到手。计划先把高度显示去掉,直接显示气压值

更悲催的是,出新的了,蓝牙的

具体带蓝牙的是神马型号啊?求解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具体带蓝牙的是神马型号啊?求解释

https://estore.ti.com/MSP-WDS430 ... -display-P2447.aspx

http://www.metawatch.org/

网友(2013-05-04):
EZ430不需要联机即可调整时间/闹钟/海拔

1、在待机界面,长按*键,跳出24H/12H调整界面,按上/上调整。
     再按#键即可调出调整时间的界面,按#更换小时,分钟,秒,按上/下调整。

2、按*键调出闹钟界面,长按*键,即可调出调整界面,按上/下调整。
     按上键可打开或者关闭闹钟。

3、同样在高度界面,长按*键,调出高度调整界面,按上/下更改,此处有海平面上和海平面下的区别。

4、温度没有试过,旁边没有可做校验的东东,应为同样的设置。

网友(2014-01-16):
空姐应该不会要求关闭手表电源,再说怎么关也是个问题呀

网友:
我新建了个下面显示的菜单,然后在高度的时候显示气压值,在三轴的时候计步器,可以清0和调制步伐的敏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estore.ti.com/MSP-WDS430BT2000D-Bluetooth-Wearable-Watch-development-system-with-Digital-d ...

新版的这个有人玩吗?资料开放到什么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