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0-24v可调 100A电流是否有这种电源

楼主(2012-12-18):
输出0-24v可调  100A电流是否有这种电源!望各位告知下!

PS:输入是24V,刚忘记说了!

网友A:
有,大约两千块钱一台

网友:
24*100=2400W
哇,电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大约两千块钱一台

那个品牌有或者是哪家公司呢

网友:
很多家都有,比如明纬。网上查一下吧。

网友:
普通电源很难到0吧

网友:
24V 输入,大多是模块了

网友:
菊水应该有这种规格的电源,一般都是开关电源。

网友:
24V输入还要求24V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