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SDRAM全页读后进行预充电

楼主(2012-12-18):
对 特权同学 的  经典三星 SDR SDRAM 读写 verilog 代码

                                                // SDRAM读数据状态
                        `W_READ:        work_state_r <= `W_CL;
                        `W_CL:                work_state_r <= (`end_tcl) ? `W_RD:`W_CL;
                        `W_RD:                work_state_r <= (`end_tread) ? `W_RWAIT:`W_RD;        //后面需要添加一个读完成后的预充电等待状态
                        `W_RWAIT:        work_state_r <= (`end_trwait) ? `W_IDLE:`W_RWAIT;

1.为什么读完成后进行预充电等待?
2.而且该状态 W_RWAIT 没有在sdram_cmd中译码发送预充电命令?
按照上面的状态预充电发送的是 NOP 命令

网友:
据记忆:读之前需要PRECHAGE.定期需要REFRESH或者AUTO REFRESH.

网友:
sdram_ctrl.v 與sdatm_cmd.v 都有狀態運作,sdram_ctrl.v你再往下看就知道了

网友:
那个A10设置成了自动预充电,读完之后就进行自动预充电,读完以后等待与充电完成之后就行

楼主:
读写弄好了  没用fifo  没有进行时序约束  直接50M输出接SDRAM时钟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写弄好了  没用fifo  没有进行时序约束  直接50M输出接SDRAM时钟脚

我最近也在弄SDRAM但是没怎么弄好,能把代码分享下吗  谢谢\(^o^)/~

网友:
正確次序請參考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弄SDRAM但是没怎么弄好,能把代码分享下吗  谢谢\(^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