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哈这个恒流源电路为什么电流不准确.??

楼主(2012-12-18):
我给Vref 一个电压,则 I就是一个恒定的值,是吧.

但是现在很纠结的问题是, 我比如我现在要实现1A的电流,那我给Vref 是1V.(AD620放大2倍)

但,电流是慢慢的上升到1A的.不是一下子到1A.如果我是小电流,100mA,一下子就可以到.

为什么呢? 是继电器的问题吗? 我把继电器拆了.电流一下子就到了1A.

但..继电器.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
难道是接点问题?

网友:
继电器可能没有吸合好吧,导致触点阻抗比较大。更换一下继电器试试,还有测量一下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看看线圈中电流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