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报告描述符一个集合只能单独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0x09, 0x00, // USAGE (0)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85, REPORTID_DEBUG,                                  // REPORT_ID ()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19, 0x01, //     USAGE_MINIMUM (1)
        0x29, 0x08, //     USAGE_MAXIMUM (8)
        0x95, 0x08, //     REPORT_COUNT (8)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19, 0x01, //     USAGE_MINIMUM (1)
        0x29, 0x08, //     USAGE_MAXIMUM (8)
        0x91, 0x02, //   OUTPUT (Data,Var,Abs)
        0xc0        // END_COLLECTION

这段报告描述符单独使用的时候可以和上位机正常通信,但是和我原来的报告描述符放一起的时候就只能往上位机发数据,上位机发送数据的时候会出错?求解

网友A:
恩.最好把原来的一起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最好把原来的一起贴出来看看

原来的是个鼠标描述符,我想把这段调试的加里面,可就是接收不了上位机发送的数据,错误代码是1784

网友A:
鼠标好像只有IN端口,没有OUT端口,所以才会导致上位机发数据出错.
看看你的配置描述符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好像只有IN端口,没有OUT端口,所以才会导致上位机发数据出错.
看看你的配置描述符有没有问题 ...

那个都设置了,同样的代码里面,鼠标报告单独用可以,那个调试报告单独用也可以,就是放在一起的时候上位机发送调试数据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上位机现在用的是圈圈的代码在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