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8如何去使用串口单线半双工模式呢?(解决了)

楼主(2012-12-18):
    求教,stm8如何去使用串口单线半双工模式呢?
  因目前有一东东要用到一根线来收发数据,这里想到了,stm8的串口单线半双工,但怎么搞都是只能发不能收的。
  程序昨晚在家忘了拷过来了。
  还有串口一根线收发,那么电脑串口那端两根线的,如何去改成一根呢?
  有用过的大神们,指条明路走走。

楼主:
自己来消除0回复!

网友:
有个思路,就是接收器一般高阻输入,可以一直工作状态,发送的时候,忽略接收器的数据,数据线做个上拉电阻,发送器发送数据0 的时候,将数据线拉到低电平,发送1的时候,相当于高阻,有点像单总线系统,可以参考DS18B20,或者I2C总线的SDA数据线。
对于TTL传输,还可以将TXD和RXD接在一起,接收的时候,将TXD接口设成输入即高阻模式,发送的时候,设成输出,发送完成后立刻设为输入模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问题解决了。
方法:串口RXD + 二极管(4148) -   TXD  ,然名就用一个IO去模拟串口。

网友A:
STM8的单线半双工模式只使用TXD脚,且TXD配置为OD外加上拉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的单线半双工模式只使用TXD脚,且TXD配置为OD外加上拉模式

兄弟,要在串口线加个二极管的。我之前也就是搞STM8单线串口模式,只使用TXD脚,能发,但收不了。所以改成一个IO去模拟串口收发。

网友:
楼主,我是看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的只能发不能收是否是把TXD引脚配置成的PP模式,这个模式下是总线拉不低的,所接收不到数据,且接收模式时最好先把TE给关掉.
这跟你串口这边TXD要加二极管是一个道理.,因为TXD为强驱动,一端的TXD拉到高电平(认为是释放总线)时,另一端TXD可能出现拉不低的情况.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兄弟,你有STM8的串口单线传输例程吗?贴上来让我学习学习吧。

网友:
你可以参照STM8库里面有HalfDuplex例程

楼主:
void uart_init(void)
{
     GPIOD->DDR |= GPIO_PIN_5;   //输出模式
   GPIOD->CR1 &= ~GPIO_PIN_5;   //浮动或漏极开路
   GPIOD->CR2 &= ~GPIO_PIN_5;//输出最大速度2MHZ

    UART1_DeInit();
    uint16_t baud_div=0;
    UART1->SR = (1<<5);
    UART1->CR1 = (0<<4)|(0<<3)|(0<<2)|(0<<1)|(0<<0);
    /*1位起始位 8位数据位 结束位由CR3设置 不使用奇偶校验 不使能奇偶校验中断*/
    UART1->CR2 = (0<<7)|(0<<6)|(0<<5)|(0<<4)|(1<<3)|(1<<2);
    /*使能发送和接收 接收中断 禁止发送中断*/
    UART1->CR3 = 0; /*设置1位停止位 不使能SCLK*/
    UART1->CR5 |= (1<<3);   // 选择单线半双工模式
    /*使用智能卡模式需要设置的,基本上保持默认就行了 */

    /*设置波特率*/
    baud_div =HSIClockFreq/BaudRate;  /*求出分频因子*/
    UART1->BRR2 = baud_div & 0x0f;
    UART1->BRR2 |= ((baud_div & 0xf000) >> 8);
    UART1->BRR1 = ((baud_div & 0x0ff0) >> 4);    /*先给BRR2赋值 最后再设置BRR1*/
    UART1->CR1 |= (1<<5);         /*使能UART*/
}

然后在TXD 引脚加了个10K的上拉电阻.
就用6位的串口线图.
没加上10K上拉还能发的,现在加了,也不能发送了.其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void uart_init(void)
{
     GPIOD->DDR |= GPIO_PIN_5;   //输出模式

TXD发送时设置为推挽输出,接收时设置为输入,不就行了?

网友(2013-01-23):
引用 楼主:
void uart_init(void)
{
     GPIOD->DDR |= GPIO_PIN_5;   //输出模式

最终有结果吗,贴出来让我学习下嘛,谢谢咯

楼主:
有结果.是用一条IO去模拟的的.

网友B:
有种芯片叫运放……rx输出,tx输入,加几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就成。信号输出上拉到12V,纯硬件不模拟,已大量出货,性能稳定

网友:
51的串口也可以这么用吧

网友(2013-02-27):
引用 网友B:
有种芯片叫运放……rx输出,tx输入,加几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就成。信号输出上拉到12V,纯硬件不模拟,已大量 ...

能否说清楚点呢,你这样太玄乎了

网友:
发出来我学习下。我和你一样 做个能发不能收啊,

网友(2013-04-08):
引用 网友B:
有种芯片叫运放……rx输出,tx输入,加几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就成。信号输出上拉到12V,纯硬件不模拟,已大量 ...

你好 兄弟 我有问题想请教你  你提到的大量出货的板子 有详细的资料型号吗 我这边要做个电路转换 正需要你的板子

网友:
一直不太明白这个是怎么工作的 最近在研究一个楼宇对讲的电路 和楼主的很像

网友:
你好 楼主 请教一下 你知道怎么把这个单线串口转换为标砖串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种芯片叫运放……rx输出,tx输入,加几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就成。信号输出上拉到12V,纯硬件不模拟,已大量 ...

你好 请教一下 你知道怎么把这个单线串口转换为标砖串口吗?

网友:
都是高手哦。。我还没试过呢、、

网友(2013-08-07):
引用 网友B:
有种芯片叫运放……rx输出,tx输入,加几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就成。信号输出上拉到12V,纯硬件不模拟,已大量 ...

有种芯片叫运放……rx输出,tx输入,加几个电阻和一个三极管就成。信号输出上拉到12V,纯硬件不模拟,已大量出货,性能稳定 能交流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