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AX iPower S2部分拆机图

楼主(2012-12-18):
网上扣下来的图,由于在多个网站上都有搜到,因此暂时不清楚最终来源

MOMAX产品的质量一直很不错,此款iPowerS2体积小巧,用料充足
想找点拆机图来学习学习,不过网上有关MOMAX移动电源的拆机图片确实少(难道是因为设计精美没人舍得拆?)
目前仅找到一下图片,根据原帖描述,运放用的是LM358,锂电保护IC用的FS8205A
不得不说MOMAX的布局还是很规范的

楼主:
本人今天收到S3版本(自带充电线)
见到背面有印到   Input: 5V  1A(MAX)

这个MAX字眼灰常引人注意,有输入电流限制,那么充电IC应该不会是LTC4002之类的
难道是MAX1879这样的充电精度高,但对输入电流有要求的芯片?
(MAX1879要求输入恒流源,充电初期基本上是直通,不加电流限制的话会很危险)

网友A:
电感和MCU没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和MCU没看到啊。

白色热熔胶下面有电感~
MCU在背面,估计是考虑到厚度问题

网友B:
相对来说,确实做很好了。很多其他品牌都是能省就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来说,确实做很好了。很多其他品牌都是能省就S啊。。

之前用一个别人送的杂牌移动电源,充电时候,线还没插进去,MicroUSB接口直接脱落了!!!
这虚焊的水准太高了~~~

一气之下入手MOMAX

网友B:
呵呵。刚开始,我也准备买。于是乎,查看各种品牌拆机图,威武啊。。容量稍大点的,没200+别想了。

最后还是自己做了个。用着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刚开始,我也准备买。于是乎,查看各种品牌拆机图,威武啊。。容量稍大点的,没200+别想了。

最后还 ...

之前我也自己做过,但是静态电流一直下不去~~~

打算有空了再研究研究

网友C:
菜鸟求解!升压IC是什么型号

网友D:
能用三星的18650已经很不错啦

网友E:
移动电源套件有没有比较好的呢,手里有电池,想组装一套,淘宝上良莠不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菜鸟求解!升压IC是什么型号

这个不清楚~
不过目前公认最好的移动电源升压ic是ltc17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动电源套件有没有比较好的呢,手里有电池,想组装一套,淘宝上良莠不齐啊。 ...

YZX的套件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YZX的套件比较好~

俺也用的yzx的,电路做工用料都不错,当然价格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也用的yzx的,电路做工用料都不错,当然价格也不低。

YZX的静态电流可以做到0.8uA,太强大了!!!

打算等资金充裕了买一块回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清楚~
不过目前公认最好的移动电源升压ic是ltc1700

LTC1700的特点是大电流输出时效率高,待机功耗小。但如果用在一般的手机充电上,还是TPS61030合适,TPS61030在1A以下的电流时效率更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本人今天收到S3版本(自带充电线)
见到背面有印到   Input: 5V  1A(MAX)

本人今天收到无线鼠标一套,
见到接收器背面有印到   IRating: 5V  20mA(MAX)

这个MAX字眼灰常引人注意,有输入电流限制,那么充电IC应该不会是LTC4002之类的
难道是MAX1879这样的充电精度高,但对输入电流有要求的芯片?
(MAX1879要求输入恒流源,充电初期基本上是直通,不加电流限制的话会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LTC1700的特点是大电流输出时效率高,待机功耗小。但如果用在一般的手机充电上,还是TPS61030合适,TPS61 ...

在MOS和电感上用好一点的料应该也能提高不少效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人今天收到无线鼠标一套,
见到接收器背面有印到   IRating: 5V  20mA(MAX)

呃……………………胡子蜀黍你赢了= =

请教一下,移动电源上这么写,指的是充电部分自身就有限流的功能吗?
就好比手机即便接上2A的充电器,充电电流依旧不超过1A?

网友:
最近一直在关注19v的,就是笔记本的,有米买个二手回来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呃……………………胡子蜀黍你赢了= =

请教一下,移动电源上这么写,指的是充电部分自身就有限流的功能 ...

每个锂电充电电路均为限流恒压,怎么会没有限流?

5V1A是叫你配电源的时候小心点,电流至少1A才够用。

我家小区变压器容量还是30KKVA,但我只有我一家开灯的时候也没把我家灯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每个锂电充电电路均为限流恒压,怎么会没有限流?

5V1A是叫你配电源的时候小心点,电流至少1A才够用。

MAX1879的DS上确实要求输入端是Current Limited

在网上见过不少帖子讨论这个问题,比如这个:传送门

截取部分:

MAX1879在电池端电压(内部电动势+内阻*充电电流)<4.2V时,PMOS是一直导通的

假设电源 9V/4A
电池查不多用完 Vbat=3.3V 内阻Rbat=200mOhm[4A电流时0.8V,端电压<4.2V]
PMOS导通电阻Rpmos=300mOhm
肖特基SB540压降=0.7V@4A,
引线电阻500mOhm;
(9V-0.7v-3.3v)/(0.2+0.3+0.5)=5A,电源的限流起动,维持4A,9V电压会下降。
当电池端电压慢慢上升,超过4.2V时,会进入脉冲模式,平均电流下降。

当然,市面上的小开关电源大多劣质内阻大,加上劣质连接线内阻比较大,而劣质电池内阻也大,起到一定的降低电流的效果。

你用5A/30V实验电源,优质18650,优质连接线,可以测试所有数据。

如果做产品而告诉客户可以直接使用9V甚至12V电源,铁定被投诉,索赔更是意料之中。

楼主:
关于MAX1879限流问题有网友专门做过讨论,大致方案有三种:
1、限流电阻
2、用专门的限流IC(线性)
3、将DCDC加运放改为高效率恒流源(成本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于MAX1879限流问题有网友专门做过讨论,大致方案有三种:
1、限流电阻
2、用专门的限流IC(线性)

1879确实需要外部限流,手册第8页讲得很清楚,外部PMOS只做开关不做稳压。

其实这芯片没看到好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1879确实需要外部限流,手册第8页讲得很清楚,外部PMOS只做开关不做稳压。

其实这芯片没看到好在什么地 ...

貌似充电截止电压比较准
电路简单(不需要限流),发热小(功率器件就一个MOS)

网友H:
引用 楼主:
貌似充电截止电压比较准
电路简单(不需要限流),发热小(功率器件就一个MOS) ...

LT的哪个都准得很。限流限压都有,如LT4001哪点比1879差?
电路需要限流啊,另外,对于线性器件来说,发热是一样的,但手册说脉冲充电又不要电感不是DCDC,真是莫名其妙。

楼主:
引用 网友H:
LT的哪个都准得很。限流限压都有,如LT4001哪点比1879差?
电路需要限流啊,另外,对于线性器件来说,发 ...

多谢胡子叔叔的指点!

看来说是线性限流其实效率依旧很低,想有效率有恒压恒流就得上DCDC

下次试试40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用三星的18650已经很不错啦

三星的18650 2600mah一节的电池,我买了8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MOS和电感上用好一点的料应该也能提高不少效率吧…………

官方给出的理想数据已经如此,改变不了的。

网友:
看上去用料很足 。。。 上次我做的一个锂电,就用了一个锂电控制芯片和升压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LT的哪个都准得很。限流限压都有,如LT4001哪点比1879差?
电路需要限流啊,另外,对于线性器件来说,发 ...

脉冲模式就是冲一下停一下,需要的电流越小,导通的占空比越小。
这个频率也比较低,可能是低于1Hz.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移动电源套件有没有比较好的呢,手里有电池,想组装一套,淘宝上良莠不齐啊。 ...

我的是LTC的芯片 3A输出 还是很强悍

网友I(2013-01-21):
这个东东可以把手电功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东东可以把手电功能去掉?

可以啊……………………
我买回来的移动电源,从来没用过手电筒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我买回来的移动电源,从来没用过手电筒

拆开来直接把LED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拆开来直接把LED断掉?

不使用就行了啊…………
这种超声波焊接的,拆开就装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使用就行了啊…………
这种超声波焊接的,拆开就装不上了…………

试过几次放在包包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碰到那按键了,那手电一直亮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