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16 bit 的AD芯片或者是单片机,请推荐一下

楼主(2012-12-18):
问题如题,请大神们推荐一下,货源要比较好的

网友A:
MSP430的单片机有带16位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的单片机有带16位AD的

430目前不会呀, 有没有16 bit 的ad 芯片????????

网友A:
ADS8344  SPI接口

网友B:
飞思卡尔的kinetis 带16bit 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8344  SPI接口

多谢多谢,市场上好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思卡尔的kinetis 带16bit ad

多谢多谢,市场上好买不!!??

网友C:
FS98O23   24BIT AD     好像是6块钱一片

网友:
C8051F350

网友D:
c8051f06x

楼主:
引用 网友D:
c8051f06x

多谢多谢了

网友:
不如st的好买的 飞思卡尔的策略和ti的 策略是一样的

网友:
飞思卡尔M0+

楼主:
引用 网友E:
TM7705

能否提供一下相关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7685

能否提供一下相关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FS98O23   24BIT AD     好像是6块钱一片

能否提供一下相关的资料啊

网友G:
ADs1248,刚开始用,价格三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s1248,刚开始用,价格三十多

这么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贵啊

所以说我给你推荐了 飞思卡尔的M0+,16位AD能做到14位,而且价钱还便宜。

网友:
我用得比较奢侈,MAX5541

网友H:
我用的好象还是军品,80多还是多少一片,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好象还是军品,80多还是多少一片,忘记了

什么产品上面需要军工级别的??????????????  难道是军工产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下相关的资料啊

你要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FS98O23   24BIT AD     好像是6块钱一片

这个片子好用不?可有资料?

网友:
AD7705  18元

网友:
msp430f2013是16位ad,不过容量有点小,管脚也少

楼主:
多谢多谢各位了,

网友I:
俺用的是TI 的ADS8327,价格快五十了,看了有点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俺用的是TI 的ADS8327,价格快五十了,看了有点奢侈了

那不是一般的奢侈,不过还得看具体产品了

网友:
看大家挺热闹,我也凑个数,STM32F373

网友J:
AD7656 100/PCS

楼主:
引用 网友J:
AD7656 100/PCS

我的个神啦,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个神啦,

6通道,同时采样。专业用于电力系统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J:
6通道,同时采样。专业用于电力系统保护。

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啊,电力系统的利润一般都比较高的吧,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cs5550

网友:
果断推荐飞思卡尔,资料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的资料

多谢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