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为什么手表都采用32.768K的晶振吗?

楼主(2012-12-18):
             突然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

网友A:
有什么趣啊。
32768HZ对其15分频就得1HZ。
就这点意思。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网友:
真的就只是这个意思,楼主想多了。

网友:
为什么是15位(32.768K),而不是16位(65.536K)或者14位(16.384K)呢?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想过,这样认为的:
8位机与16位机的INT最大为65536,为32768的一倍,刚好记满为1秒,可以溢出到高位,可以检测最高为,来判断是否达到了1秒。
或RTC的值用简单的位移运算(像楼上说的分频15,即右移15位),就可以获得秒数。
总结:为了【计算机】方便地获得【1秒】

网友:
32768这个数可用数字门电路经过15级轻松分频得1秒的时基。
其实希望分频级数越小越好,可是频率再做低晶振制造工艺上做不到。

网友:
小问题也有大道理,学习了

网友:
频率低,功耗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以前想过,这样认为的:
8位机与16位机的INT最大为65536,为32768的一倍,刚好记满为1秒,可以溢出 ...

分析的牛

网友:
和晶體切割及IC的電路設計有關,ripple-count 15bits就可以達到,且時脤保持1Hz可以說相當的省電.晶體切割可能要問其它高手..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趣啊。
32768HZ对其15分频就得1HZ。
就这点意思。

大胡子精辟,我猛的一看也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胡子精辟,我猛的一看也不明白

做高了功率大,对分频器件要求高,做低了晶体大加工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高了功率大,对分频器件要求高,做低了晶体大加工困难。

嗯啊,学习啦。大哥分析问题很透彻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先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