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LCD模块在不同温度下对比度不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2-12-18):
用1602液晶,还有NOKIA的5110 LCD模块,近日天气冷得厉害,结果开机就发现LCD模块不显示,后来用手温了一下就好了。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啊?如何解决呢?

网友:
液晶晶体被冻了 电场下不偏转了,或者反应慢,只有换适合温度范围的

楼主:
我这温度10度,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LCD质量不行?

网友:
nokia 的液晶是有这个问题,尤其在湿冷的天气里,以前stn的液晶很明显,现在tft的好很多了吧。

楼主:
各位有什么液晶模组推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