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SE中offset in 和offset out 约束!

楼主(2012-12-18):
最近在看ISE的offset 约束设置,但是搜了网页,看了文档,只知道offset约束可以告知编译器改变布线以满足FPGA内部触发器的建立时间,或者用来保证下游器件的建立保持时间。
但是还没理解其中奥妙。
高手请指教,最好举个例子,通俗易懂,多谢。

网友A:
比如你从公司下班要做两路公交车回家,限你1个小时内到家,那么如果你坐第一辆公交花了40分钟,那么你坐第二辆公交的时间必须小于20分钟
这里的1个小时就是指时钟周期
第一辆公交的时间就是外部芯片到FPGA管脚的时间
你家就是指FPGA内部第一级寄存器
第二辆公交车的时间就是指FPGA管脚到第一级寄存器的时间
明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从公司下班要做两路公交车回家,限你1个小时内到家,那么如果你坐第一辆公交花了40分钟,那么你坐第 ...

多谢。
你举得例子很好,不过感觉只描述了数据路径data_path.
这跟时钟路径clk_path怎么联系起来呢?
比如,offset_in_before约束, 意味着数据 比 时钟提早达到FPGA管脚,外部的时钟和数据的速度我们是没控制的,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时钟和数据哪个先到FPGA管脚,怎么进行约束?
约束只是针对进入管脚后,时钟和数据走的路径吧,但是offset_in_before这个参数我们怎么得来?

网友:
弄清楚因果关系,首先你估计的外部信号的offset_in_before,设置了这个offset_in_before约束之后,软件会在综合、实现中按你的约束来优化,最后报告给你的是由最终实现结果估计出来的offset_in_before要求,如果满足,一切OK,不满足的话则需要修改设计了

楼主:
offset_in_before用来保证FPGA管脚的输入信号到达第一级寄存器的建立保持时间。
offset_out_after用来保证数据到达下游设备的建立保持时间。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