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Verilog HDL程序的疑问(标题不合格,封锁ID)

楼主(2012-12-18):
初写Verilog HDL程序,感觉无法理解程序运行的过程。如下是我写的一个调整占空比输出的小程序,本想实现的是计数CLK_IN数0xFFFF后,置RESET为高。这时占空比调节功能有效,在每个UP_DUTY的上升沿加大占空比,在DOWN_DUTY的上升沿减小占空比。但是一上电,占空比初始输出就不对,调整UP_DUTY或DOWN_DUTY输入,可调占空比输出,但是发现(pwm_count < 16'hFFF9)或 (pwm_count > 16'h1C71)没起作用,有时调到最大占空比后,再输入UP_DUTY的上升沿,PWM_OUT又变小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啊?谢谢!
CLK_IN:12MHz时钟输入
PWM_OUT:PWM输出
RESET:复位输出
UP_DUTY:增大占空比输入控制
DOWN_DUTY:减小点空比输入控制

module PWM(CLK_IN, PWM_OUT, RESET,  UP_DUTY, DOWN_DUTY);
input         CLK_IN;
input         UP_DUTY;
input         DOWN_DUTY;
output      PWM_OUT;
output         RESET;

reg RESET;
reg PWM_OUT;
reg rst_flag;
reg [1:0] in_reg;
reg [15:0] count;
reg [15:0] pwm_count;

initial pwm_count = 16'h8E35;        //初始值
initial rst_flag = 1'b0;
initial in_reg   = 2'b00;

always @(posedge CLK_IN)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计数累加
    if ((count == 'hFFFF) && (rst_flag == 1'b0))
                begin
             RESET = 1'b1;   //全局复位完成
                  rst_flag = 1'b1;
      end

    if (rst_flag)
      begin
        if (count < pwm_count)
          PWM_OUT = 1'b1;
        else
          PWM_OUT = 1'b0;

        if (!UP_DUTY && in_reg[0] && (pwm_count < 16'hFFF9))
            pwm_count = (pwm_count + 16'h1C71);        //占空比增加
        else if (!DOWN_DUTY && in_reg[1] && (pwm_count > 16'h1C71))
            pwm_count = (pwm_count - 16'h1C71);         //占空比减少

       in_reg = {DOWN_DUTY, UP_DUTY};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module amo(CLK_IN, PWM_OUT, UP_DUTY, DOWN_DUTY ,RESET);
input         CLK_IN;
input         UP_DUTY;
input         DOWN_DUTY;
output        PWM_OUT;
output        RESET;

reg RESET;
reg PWM_OUT;
reg [15:0] count;
reg [15:0] pwm_count;

initial pwm_count = 35;        //³õʼֵ

always @(posedge CLK_IN)
  begin
    if(count == 99)
       begin
        if (!UP_DUTY && DOWN_DUTY && (pwm_count < 99))
            pwm_count <= (pwm_count + 1);        //Õ¼¿Õ±ÈÔö¼Ó
        else if (!DOWN_DUTY && UP_DUTY && (pwm_count > 1))
            pwm_count <= (pwm_count - 1);         //Õ¼¿Õ±È¼õÉÙ
        RESET<=1;
        count<=0;
      end

    else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RESET<=0;
                        if (count < pwm_count)
                          PWM_OUT = 1'b1;
                        else
                          PWM_OUT = 1'b0;
                end
  end
endmodule

改了一下,仿真过,可以用~~你把上下限的数值和每次跳变的数值改一下就可以了。另外,你设置的上限的16‘hfff9,不合理,最大也就只能到FFFF-1C71。注意一下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一下,仿真过,可以用~~你把上下限的数值和每次跳变的数值改一下就可以了。另外,你设置的上限的16‘hf ...

上限没错吧?16位计数器范围为0000 ~ FFFF,以初始值8E35 开始每次增减1C71最小到1C71,最大到FFF9。用你的代码下载后不能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限没错吧?16位计数器范围为0000 ~ FFFF,以初始值8E35 开始每次增减1C71最小到1C71,最大到FFF9。用你 ...

不能运行不可能吧?你改了MODULE的名字了吗?我当时建立工程起的名字是amo,就把module的名字也改成amo了,在我这里跑的好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