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设计的电源切换电路大家看看

楼主(2012-12-18):
设计要求:输出DC12V,1.2A 12V电源适配器通过D1为负载提供能量,当12V电源适配器停电时,由二节18650锂电串联为升压电路提供DC12V能量(因体积,电源受限制只能用二节锂电供电升压),工作原理:12V电源适配器低于稳压管电压时Q3不导通,R2为Q2提供高电平Q2,Q1导通,电池通过Q1为升压电路提供能量。12V电源适配器高于稳压管电压时Q3导通,Q2不导通R1为Q1 G极提供高电平Q1不导通升压电路不工作。本电路已经做出来测试过,可以正常使用,如有不合理地方请指出,谢谢

网友:
这类一路二极管一路FET的设计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实际使用中考虑一下D1的型号,因为有些肖特基反向漏电流大到几mA,搞不好把Q3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