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WARM 调试 IAR 任务名显示 "?"

楼主(2012-12-18):
最近学习μCOS,初略看了两本书,然后根据网上教程在 STM32F103VB 移植了μCOSII 2.92 调试的时候发现任务列表里面 自己创建的任务不能显示任务名,只能根据任务优先级来区分任务。
这是怎么回事情呢。
EWARM 6.4
如图:

网友A:
创建任务时设置一下任务名称:如.OSTaskNameSet(Task1_Prio, "Task1-LCD", &er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任务时设置一下任务名称:如.OSTaskNameSet(Task1_Prio, "Task1-LCD", &err);

搜了一下,应该就是这样的
3Q
明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任务时设置一下任务名称:如.OSTaskNameSet(Task1_Prio, "Task1-LCD", &err);

就是这样的,使用OSTaskNameSet设置任务名。

不过当任务被删除(或执行完) 任务名称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