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17XX编程问题

楼主(2012-12-18):
没有编写过大型程序,根据现有电路板,我用到IO口,can通信,I2C,我如何开始编写我的程序,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先看看demo 吧, 找个开发板每个功能先在开发板上调通,然后在开始着手写自己的程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demo 吧, 找个开发板每个功能先在开发板上调通,然后在开始着手写自己的程序就好了 ...

谢谢,我也看了好多开发板例程,但没动手调试,只是自己看,心里还是每个基本思想,应该怎么深入啊

网友A:
其实在测试例程的时候,你就会建立编程的思想,比如iic通信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存储器知识,中断怎么应用,如何进行状态轮转。等等,如果你是初学者,应该多花点时间,对你以后编程很有帮助的。先看别人的代码,再自己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敲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在测试例程的时候,你就会建立编程的思想,比如iic通信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存储器知识,中断怎么应用,如何 ...

O(∩_∩)O谢谢,我努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