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串口调试工具

楼主(2012-12-18):
自己写的串口调试工具,如果帧格式是以0xAA,0xFF大头的话,比网络上的工具好用,会自动换行分段,,Dx版本的可能需要.NET 4.0支持.

网友A:
只能接受 不能发送啊 太受限制了

网友:
.NET 4.0
果断弃用

网友B:
楼主,很多人还是 XP系统,上面装的都是 .NET4.0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多人还是 XP系统,上面装的都是 .NET4.0以下的

需不需要.net4.0,自己也不是很清除,里面有个XP下可用的,DX版的只是标题栏有点Ribbon风格,看起来漂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接受 不能发送啊 太受限制了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工程文件如下,

喜欢玩高人可以自己加功能,自己写的目的主要是接收分析数据帧用,换行显示方便察看而已,很RZ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工程文件如下,

谢谢了  不会C++啊  只会VB的小白啊